几款小电驴充电器拆解及实测

楼主(2025-03-04):
最近比较闲,网上买了数块充电器电路板子来消遣,顺便测量了一些数据供需要的朋友参考

消遣得倒是安逸,结果弄得这么多充电器了

搞这些的目的只为验证充电过程和同类下的通用性

补充内容 (2025-3-6 22:33):
充电监测曲线的清晰图补充在34楼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A:
很好的资料,打分了

网友B:
这功课做的好,谢谢分享。

网友C:
25包邮十块板么?

做点可调电源这些还是可以的

网友:
没噱头,都是实打实的干货。

网友D:
非常详细,这充电曲线怎么做出来的呢

网友:
这水平蛮高的

网友:
做充电曲线不容易

网友:
很好,保存下来了

网友:
很详细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线路 介绍的很详细下次修理可以参照了。

网友:
上次大佬的大佬说有一批雅迪原装充电器,一批,我还以为量少的话,给一单吃下,想着帮同学赚点,后来一问80000个

这个就有点搞笑了,本来以为有个几百一千个,吃下它,谁知道结局会是这样的。
我同学做电动车配件批发,我自己没有能力出货的。最多是帮他拿,他赚我也开心呀,相互帮忙而已。

网友:
解析的很细致,我目前在用第一个倍特的7235版本。

网友:
很好的参考贴,

网友:
基本都是铅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资料,打分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功课做的好,谢谢分享。

主要是大约每周只充一次电,所以还没足够的时间来对剩下充电板的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包邮十块板么?

做点可调电源这些还是可以的

纯粹只为买pcb板来测试研究下的,光光的板子总不能送同事朋友的吧,后面又寻了外壳都装配完整,大约成本一件是十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详细,这充电曲线怎么做出来的呢

交流(市电)输入部分有一台串口采集器和记录器,每秒记录一次U、I、P、f、pf和电量;直流输出部分也有一台串口U、I表,另加了一个串口测温模块,同一个记录器记录,电参数和温度记录间隔也大约都1秒一个数据。从充电开始前就把交直流两侧采集、记录模块接入,然后记录到一般是第二天上午。大约整个时间是12小时左右,然后把两个记录器得到的逐秒数据转换出来,再用表格对齐时钟,从大约43200条记录均匀抽取一定数量点变换到cad上就得到图像了。也可以全部点变换到cad上,但这样cad转换时候会很卡,我对比过全部点绘图和按每3到4秒抽取一个点来绘图,最后的曲线在整体视觉的前提下是看不出区别的(只有在特别放大,观察细节的时候才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