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24年初买的普彩PC-D20插座拆机并修复硬件bug

楼主(2025-03-04):
之前论坛有大佬拆过这东西,但是发现这个东西有bug。
1.断电重启后,继电器会闭合一下,然后才断开进入倒计时(用在冰箱上了,例如家里打雷突然停电,又来电,让冰箱过个10分钟再上电)
2.按键失灵了,按不动了
所以拆出来改改。

正面

背面,螺丝还是那种y型螺丝

侧面防伪

里面

继电器是NHC(汇龙仓)的973-24VDC-SL-A
主控是万年不变的合泰HT66F0185单片机

阻容降压的应该是0.27uf /630v CBB 电容+1M ohm 电阻

整流桥是MB10F

背面pcb 屏幕和按键

拆完了,开始修复问题

1.用了1年了,首先把阻容降压的电容改成x电容

2.开机倒计时,会通一下电的,旁边的led 闪了一下

还好东西不多,顺便跟了下继电器部分的线,原理图如下

简单分析一下,mcu IO高电平的时候,继电器是断开的。
假如mcu上电后,io口电平默认低电平,就有可能会使继电器误闭合的。
那简单,直接在MCU io处加50k上拉到VCC 5V。

改装后

按键也顺带改成那种微动

把按钮下的黑色垫片剪掉

试一下效果,好使了,上电不动作了。

哈哈又是瞎搞的一天。

网友:
高手,这又可以用三年了

网友:
换安规电容

网友:
看着改进后效果不错

网友:
是倒计时上电的,我用的是倒计时断电的。

网友:
改进后效果不错

网友:
一年多就挂了。。。。。

网友:
又可以用三年了

网友:
好手艺,改的不错。

网友:
真是羡慕电子高手

网友:
技术不错   佩服

网友:
学习了,楼主精通基本原理。

网友:
阻容降压用几年就得换电容

网友:
这比改LED灯高级,
话说大家现在还是很注意保护冰箱,感觉其实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这玩意儿我也用红包撸了一个,暂时没地方用上,原来还有bug,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样的改装真的很棒

网友:
不知道效果会怎样,期待后续。。。谢谢分享

网友:
没买过普彩,手上的定时插座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