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个吸顶灯遥控器,通病维修

楼主(2025-03-04):
朋友的一个吸顶灯遥控器,已经是第三次送修,因为此灯用了近十年,很耐用,奈何就是遥控比较差,几乎每隔一年左右就坏一个,因为他家的灯比较亮堂,几乎每天他回家都得把灯亮度调节以降低室内发出的大量热量,今年此灯遥控器已经停产,知道我喜欢鼓捣,送来遥控供我研究。。此遥控没多少零件,除了触摸片就是一快主芯片控制,另加一个16M贴片晶振,每次故障表现为按键逐渐无反应,继而指示灯都不发红光,怀疑是晶振损坏,更换贴片晶振即可复活。。。

网友:
居然还有热风枪,装备齐全啊。佩服

网友A:
扭一起而且根部脱出的风枪电源线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扭一起而且根部脱出的风枪电源线好评

撸主:你想说啥?

二○二五年三月四日

网友:
两脚晶振用疯抢膜烤坏了

网友B:
这遥控器做工看着不错,晶振损坏,是不是经常摔碰所致?

网友C:
我严重怀疑不是遥控比较差,是这个晶振受不了剧烈震动,估计是遥控器掉地上摔坏晶振了。

网友:
看看是什么通病,借鉴

网友:
这灯的 分级器,装得不好之过,开灯应该 预设成常用的状态,而不是所有 段位都打开。我家的,只接成 日光管全都打开

网友:
晶振是不是脱焊了而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遥控器做工看着不错,晶振损坏,是不是经常摔碰所致?

不是的,主人很爱惜点,元件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严重怀疑不是遥控比较差,是这个晶振受不了剧烈震动,估计是遥控器掉地上摔坏晶振了。 ...

从来没有,已经第三个了。基本都是晶振故障,,没摔过,类似洗衣机的主板晶振也爱坏,你说洗衣机经常摔吗

网友:
是遥控比较差,受不了震动!

网友:
晶振是摔坏的吗?

网友:
这么爱坏晶振吗

网友:
多色度多亮度档位的照明灯具,应把经常使用的档位设置在开关的第一状态,即开灯后就进入的状态,这样的话,不但免去很多麻烦,而且遥控器和开关寿命会经用得多。

网友:
十年的灯,每年修一次遥控

网友:
遥控器晶振都是摔坏的

网友:
亮度不记忆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