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努比亚Z18的 128G字库改U盘

楼主(2025-03-04):
努比亚Z18的  128G字库改U盘,三星KLUDG8V1EE USF2.1字库   ,双头JMS901主控PCB  ,把芯片焊好,直接就可以用 ,打开管理器直接看见手机的分区,太方便了 都不用量产,直接删除分出格式化就是ok。由于焊接的时候风枪把typec接头吹掉下了,当时用A口测试读写分别415  120,有点失望,就又去量产了一下,量产秒好,从来没有见过量产这么快的软件。再次测试 还是写只有120。也就放弃折腾了,于是把typec焊起来,因为C口是USB2.0  ,本来不想装的,因为当时并不知道,以为C口是3.1,主板有GEN2X2口 想试试C口速度,没想到有意外之喜,A口写速度突然就翻了一倍,从120 到240 ,之后随便怎么测试都是240,难道C口必须焊接?下面是图

网友:
不错,ufs做优盘以前性价比挺高的,现在都涨价了,性价比不太行了

网友:
好。这得翻翻家底找一个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
UFS的速度确实碾压EMMC几条街

网友:
这玩意儿要焊接水平高,以前吹了几个emmc都没成功

网友:
我也想试试吹BGA

网友A:
这么大容量的手机就退下来了,我的32G还是主力机

网友:
UFS     EMMC    NAND    好多词汇啊

网友:
竟然是UFS
感谢楼主分享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容量的手机就退下来了,我的32G还是主力机

32G的 我也翻出来一个 尸体机 ,已经拆下备用,

网友:
这个基本没有难度

网友B:
还好是努比亚拆的,有的就不让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容量的手机就退下来了,我的32G还是主力机

本来是备用机器 ,孩子某天做听力  突然就挂了wifi   打不开WIFI  其它功能都好用,一直挡相机用,那天向把屏幕扣下来,指甲扣进去 屏幕挂了,索性拆了做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是努比亚拆的,有的就不让你用

我只用中兴的努比亚  每代都是

网友C:
UFS EMMC 对焊接焊接要求高,我这种手残玩家只能玩BGA132的NA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UFS EMMC 对焊接焊接要求高,我这种手残玩家只能玩BGA132的NAND

还可以啊  我感觉这个植球难度大  都看见球

网友D:
上哪里搞主控板,求个链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哪里搞主控板,求个链接啊

小黄鱼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