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搞装修,炮钉枪和瓦斯钉枪,哪种更为靠谱?

楼主(2025-03-05):
各位买过这种专业工具么?

墙壁太硬,锤子好难敲啊

楼主:
瓦斯的你也用过么?

网友:
别纠结了,有优惠的时候都买了,然后存着,用的时候再买,可能价格就高了。

网友A:
一款21V多功能紧固器(型号:DCCN40A)选这一款腾亚的21V无刷电机气动紧固器,不用瓦斯,自带气缸,使用方便,就是有点沉!

网友:
都买吧,你脑子有水,经常需要放一下

网友:
用途不一样的,各有千秋

网友B:
炮钉枪便宜,但你要想好万一哑火怎么办?敢自己排除吗?不敢,把它扔了?万一有人捡了被打死,知道是你扔的把你告上法庭,你干十年活不吃不喝也赔不起。较好的办法是偷偷把它扔几十里外的河里,别让人看见,或运到远处深埋处理,反正很麻烦。瓦斯钉枪就安全多了,而且效率要高几倍,应该是首选。怎么看你也不像兜里只掏得出几十块钱的主,炮钉枪就不要考虑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炮钉枪便宜,但你要想好万一哑火怎么办?敢自己排除吗?不敢,把它扔了?万一有人捡了被打死,知道是你扔的 ...

瓦斯会爆炸,死的更惨。。。

网友:
都买回来试试,不行再退货

网友:
肯定 是炮钉好用啊,劲还大,打水泥墙咔就进去,但不知道用这要不要去叔叔那备案

网友D:
优质男人从来不做选择题!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质男人从来不做选择题!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你家有瓦斯钉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瓦斯会爆炸,死的更惨。。。

这工具安全性这么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款21V多功能紧固器(型号:DCCN40A)选这一款腾亚的21V无刷电机气动紧固器,不用瓦斯,自带气缸,使用方 ...

不用瓦斯,纯压缩气体么?是否需要接个头很大的气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工具安全性这么差么

哈哈哈,我是回复那个人的,还是炮钉方便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我是回复那个人的,还是炮钉方便便宜。。。

打仗都是用的火药发射的子弹吧,你听说过有拿瓦斯罐当手榴弹打仗的吗?如果觉得自己烂命一条不值钱,那就用便宜的炮钉枪呗,别人拦不住也不必拦。

网友B:
自己的命精贵,骗别人去冒险不合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的命精贵,骗别人去冒险不合适吧。

你见过谁被炮钉炸死了吗??
瓦斯爆炸一年死多少人???
你不会跟我说你家里刚通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