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SanDisk SDSSDA-120G固态硬盘,求如何修复写入速度(已经解决)

楼主(2025-03-05):
【已经解决,具体看帖子后半部分】
同事给了个台式机,技嘉H81+G3260+8G DDR3+GTX650+120G SSD。硬盘是SanDisk SDSSDA-120G固态硬盘,原来两个分区,我重新分为一个区,格式化,然后装win7系统。硬盘测速读取正常,写入很慢,多次测速,结果差不多。另一个SSD挂这个机器上测速正常。请问一下大家,这个怎么修复一下?还是找开卡软件重新开卡?

【下面是后半部分】
听从坛友建议,找到了SanDisk官方工具SanDisk SSD Dashboard,各种下载网站那种几兆大小的都没安装起,后来无意中搜到了SanDisk仪表盘工具,其实就是SanDisk SSD Dashboard,版本2.3.3.0,大小100MB多。安装后用这个软件擦除了SSD数据,又手动TRIM了两次,现在这个盘无论是挂我主力机做D盘,还是装上系统放同事给的电脑上做C盘,测速都差不多了。
这个盘还没有到用开卡软件重新量产的地步,就这样用一段时间看看。

再次感谢楼下坛友的帮助!

网友:
闪迪的算了吧,没量产工具

网友:
可能闪存有老化,需要重新量产

网友A:
全盘擦除一次试试吧,TLC也不至于这么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knEyoFlRikwAS3dxcImpA 提取码:8888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试试吧  里面有几个闪迪的固件

网友C:
如果有量产工具,最好量产一下。如果没有,重新分区格式化,先不要装系统,接到另一台电脑上做一下trim,测速正常再装系统。

网友:
寿命快到了吧~
开卡多少有点用吧,试试

网友:
重新开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knEyoFlRikwAS3dxcImpA 提取码:8888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 ...

非常感谢,今晚试试,后头给您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量产工具,最好量产一下。如果没有,重新分区格式化,先不要装系统,接到另一台电脑上做一下trim,测 ...

非常感谢,先用你说的方法试试,不行再用楼上热心坛友给的工具试试,后头给您反馈。

网友:
这么多年了  应该要到寿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盘擦除一次试试吧,TLC也不至于这么惨。

谢谢回复。请问用什么擦除?PE下的硬盘分区工具吗?低格?

网友:
有量产工具可以重新开卡,没用可以用Parted Magic工具安全擦除一次。

网友:
估计还是到使用年线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可逆的物理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今晚试试,后头给您反馈。

这盘没有坏块、没有重新分配块,PE200多,寿命应该还行。

开卡可以参考一下旧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884
不过开卡有风险,量产须谨慎。

网友:
闪迪不是没有开卡软件吗????能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用什么擦除?PE下的硬盘分区工具吗?低格?

好像是整盘填0吧。查下SANDISK CZ880 U盘的处理方法,参考下

网友:
不懂,跟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