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飞利浦2.8w球泡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5-03-05):
家里的飞利浦2.8w球泡坏了,拆开看看,这个球泡没用多久,一年不到,质量堪忧啊,不知是否买到假货

外观

电路板,三颗灯珠2835,每个1w,好像是双灯芯,不知电压多少

明显坏了一个

铝基板

取下电路板,没有铝散热,估计是不是这样热死的

恒流启动,这个恒流启动不接灯珠怎么有300v电压

反面

整流桥

恒流芯片,晶丰BP9918B

厂家规格书

其它元件

谢谢观看!

网友A:
球泡还是车铝稳妥,任何半导体都是低温才是王道

做工肯定正品,就是无限制减配

你这个应该在保修期吧,问问是不是可以换新~~

网友B:
估计是减配太多了

网友C:
正货来的,只是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球泡还是车铝稳妥,任何半导体都是低温才是王道

做工肯定正品,就是无限制减配

国内都喜欢便宜,再便宜。这个用的料不少了,比这个更省料的就更多了。市场上很多便宜的都是阻容压降的

网友D:
货是真的,减料太严重,散热不行寿命五分之一不到。不过,产品长寿了厂家就得折寿。

网友:
以前买了不少这品牌的节能灯也是不耐用。

网友E:
侧面打孔散热可能会耐用点

网友F:
看起来像是假货,印字很不规整

网友:
这个结构和我买的欧普的3W的LED灯一样,也是上面一个电路板,然后电路板保留两个引脚,刚好插在LED的铝板的两个针脚孔,其实那个恒流源还是会发热的,而且在铝基板的上方,恒流板会过热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泡还是车铝稳妥,任何半导体都是低温才是王道

做工肯定正品,就是无限制减配

早过保质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减配太多了

应该是简配,铝散热都没有

网友:
飞利浦挺搞笑的。飞利浦很多灯做工看着还行但是有频闪,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多年前在咸鱼买过一个led驱动电源飞利浦的装上后频闪。后来卖家说飞利浦好多灯频闪。我一搜确实是。不知道飞利浦这两年改进了没有。还有那个论坛拆过的西门子远景系列五孔,淘宝一搜老年机也有飞利浦山寨一样。德国这些电子产品感觉没日系精致做工好,像南极人一样贴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货来的,只是不耐用。

也太不耐用了,一年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货是真的,减料太严重,散热不行寿命五分之一不到。不过,产品长寿了厂家就得折寿。 ...

确实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侧面打孔散热可能会耐用点

侧面打孔会进小虫子,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像是假货,印字很不规整

不知真假

网友:
几年前买过飞利浦的3.5W球泡,形状、印的字和这2.8W的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分个2.8W和3.5W

网友:
应该是正品,不过低端货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