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雅迪速威电动车,型号:TDT1225Z尾灯改造刹车灯,低电平刹车改造刹车灯

楼主(2025-03-05):
电动车型号:雅迪速威TDT1225Z,2021年买的,这款没有刹车灯,只有尾灯和转向灯。需要把尾灯改造刹车灯,
高标控制器参数:48V和60V通用,刹车是低电平刹车,电动车没有内置60v转12v的转换器,都采用60V直接供电。

原有状态:
1、白天后面不亮,只有转向时有灯。
2、晚上,尾灯和前大灯亮,刹车无提示灯。

这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想改造一下,加刹车灯。

最开始设计是加一个小灯,单独当刹车灯使用,这样简单好接,可以省去中间继电器。但是买回来发现后面没有位置安装,安装上也不是很好用,防水什么的不好做,随后思路变了,考虑使用原尾灯改造。

最终方案:
1、使用原来尾灯,利用恒流二极管E-562限流5.6MA,夜间行车尾灯正常亮起,但不是最大亮度。刹车时高亮,电流为30MA。
2、如下图加入两处防倒灌二极管(IN4007)或者其他型号二极管也可以。刹车线处是为了防止高电压进入控制器影响控制器的稳定。尾灯处是防止刹车给尾灯电压导致前大灯变亮。因为恒流二极管好像没有防倒灌功能。
3、为了保证稳定运行,防倒灌二极管(IN4007)都是两个二极管并联使用,一旦有一个二极管出问题,另外一个还能保证运行正常。做到双备份。
4、继电器采用60V继电器,因为电动车后面空间很小,直接焊接到端子上,缩小空间。
5、新加功能后为了保证安全,在锁出线处加装保险丝1A,如果一旦有短路,不影响整个电动车功能。

通过以上设计,在保证安全的同时,也保证了刹车灯新加功能的运行和稳定。

最终实现功能:
1、白天不开大灯,刹车时刹车灯高亮(30MA)。不会影响到其他电路,测试发现二极管防倒灌不是很好,前面左右转向灯有一点点闪,不知道是二极管质量问题还是什么,但是不影响整体功能,也可能是漏电流有一点点。
2、夜晚开大灯,未刹车时候,尾灯低亮度,使用E-562恒流二极管限流5.6MA,保证行车安全,后面可以看到前面有电动车。
3、夜晚开大灯并刹车时,尾灯直接不走限流二极管,直接走正常电路,亮度高亮,电流为30MA,提醒后方前方电动车已刹车。
4、未刹车和刹车时亮度变化明显,提醒效果完美,基本等同于其他车辆出厂设计,非常不错。

接下来测试稳定性,按正常情况,应该没啥大问题。大家可以借鉴下。

如果是高电平刹车,一般都有12v转换器,很多都有刹车灯,如果没有的话,加装也很简单。此处不讨论,可以按照这个电路图自行设计方案。

网友:
曾经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家里一个小电瓶车,用来上下班,但是那种锂电的简易版的,除了个所谓的大灯,和喇叭,其他什么都没有,就连车钥匙都是在电瓶上的那种。
晚上回来经常晚,就装了个双闪外加刹车灯,刹车时刹车灯亮,把双闪接到大灯上,大灯亮双闪亮

网友:
我的电车 所有灯都不亮

网友A:
按图纸来搞应该没啥问题,图合理

网友B:
没有刹车尾灯,就能出厂售卖,真不知道是怎么监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刹车尾灯,就能出厂售卖,真不知道是怎么监管的。

这年头,新国标搞了个脚蹬子,从买回来就拆了再也没装过,一点用也没有,没办法啊,反而最有用的刹车灯不配置,你就说这怪不怪,是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图纸来搞应该没啥问题,图合理

最开始没想到恒流二极管并不能防止倒灌,发现一刹车全车灯就亮了,然后才加的防倒灌二极管,已经在使用了,使用这个逻辑都可以改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刹车尾灯,就能出厂售卖,真不知道是怎么监管的。

哎,没办法,你说咋办

网友C:
我的艾玛小电驴也是没有刹车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艾玛小电驴也是没有刹车灯的

当时很多电动车都没有,不过比我这个晚一年的就都有了,所以才想着改造一下,安全第一

网友:
个人感觉加装一个刹车开关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D:
刹车灯还分白昼限流,太扣了

网友E:
刹车没提示,厂家的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刹车灯还分白昼限流,太扣了

当电动车没电的时候,就得省着点了,哈哈,节能从我做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刹车没提示,厂家的设计有问题?

2021年买的,当时新国标和老国标在一起,新国标并没有要求刹车灯,所以就因为这样没有配置,现在的很多电动车都有了。

网友F:
按楼主图纸来搞,我的小电驴也实现了刹车灯功能,效果很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楼主图纸来搞,我的小电驴也实现了刹车灯功能,效果很不错,谢谢分享。 ...

非常棒,这样安全性也提高了,你的动手能力也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