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老电源金河田atx-386

楼主(2025-03-05):
内存有问题不开机,发现一个win10自带内存工具,用工具一检测真坏了
步骤:点检测,检测完成后重启一会右下角会弹出检测内存是否有问题。
电脑继续出问题,经常自动重启,像是突然掉电又马上上电,百度win10有工具记录这些异常重启,
打开一看重启了很多次。上次刚换了内存,怀疑电源有问题,这个电源买了有十年了,用了有个三四年。
结合那些报警记录也显示可能电源有问题例如电容失效,果断拆开,电容没有鼓的。又装上了
拿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压,都正常,发现3.3v电压虽说正常但是有跳动。相对于12v 5v跳动明显。
先换了3.3V输出电容。到今天半个月了一切正常,今天把5v 12v都换了,把200v大电容也换了。
发现换完电容电脑开机关机都变快了。好的电源太重要了。难怪咸鱼还有电源换电容的业务。

网友A:
滤波电容问题占的比例大,我常备些拆机件,换也方便

网友:
又见大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问题占的比例大,我常备些拆机件,换也方便

对,换下来的电容都轻飘飘的,里面电解液估计都没了,电容手册都有电容使用寿命时间参数。

楼主:
12年左右的产品,当时来说也是低端产品,这种很常见,这是机箱和电源套装,那个pfc线圈是真的,做工还行吧

网友:
win10还有这些功能,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年左右的产品,当时来说也是低端产品,这种很常见,这是机箱和电源套装,那个pfc线圈是真的,做工还行 ...

零几年买过组装机,那时候机箱好重,过几年再看别人的组装机,怎么看着铁皮那么薄,整体重量比我们那要轻好几斤感觉着

网友:
换电容简单有效,电源又可以坚持几年

网友:
原来电脑城好一点的商家装机用的就是金河田,航嘉的基础版电源。。黑心的就是给山货电源。。山货电源的那个波形就和心电图一样上下乱串。。谢谢分享

网友C:
电源的稳定很重要,而常被忽略

网友:
死机、重启,一般都怀疑电源或者内存之类,我遇到过浏览器访问B站也死机的。
系统是Win8.1,Google Chrome 109版,因为更高的版本需要Win10才支持。
一开始我也认为是硬件问题,换了电源,没有效果。也换过显卡驱动,同样没用。
然后找软件问题,既然是访问网站死机,那就换浏览器,使用Firefox 115版,连续一周都没问题。
是谷歌系的都不行吗?绝对不可能!找版本更高更新的来试,最终选择安装Catsxp,已经半年多了,一切正常。
这可能只是个例,也许换成Win7,Google Chrome 109版就是正常的?我也不想重装系统,反正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零几年买过组装机,那时候机箱好重,过几年再看别人的组装机,怎么看着铁皮那么薄,整体重量比我们那要轻 ...

那时候的广告,都是站个人上去,现在那些海景房敢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稳定很重要,而常被忽略

确实,我都怀疑先前内存坏是电源供电不稳损坏的。

网友:
单位上的网络员都是把金田的电源更换电容器再用

网友:
这个电源太老了

网友:
250w    lga771  775 那个年代的东西了

网友:
又可以坚持几年

网友D:
电容问题是通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问题是通病吗?

时间长了都会出问题,电容手册里面明确标注电容使用寿命,就说这东西就是耗材,咸鱼还看到有卖家帮人换电容当业务做。呵呵

网友:
一是机箱内如果高温,电解电容失效就快,二是时间太久,日历寿命,所以能换尽早换,不过那时侯的国产电容确实性能一般,我以前在某工业公司的采购部,听同事说的,真货也一般,这两年不知道有无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