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达12v5a真假难辨,烦请各位大神看看(ADP-WY60ZB)

楼主(2025-03-05):
今天看到一帖“昨天发的闲鱼鱼台达12v5a电源(ADP-60CR-B)都说存疑,干脆拆了看个仔细”,之前捡了个差不多的,也打开看看,不知道真假,大神们看看!

网友:
电路板上写的是建兴,建兴也是老厂了

网友:
现在小黄鱼上的台达电源,有完整的线材的假货太多了。大部分都是旧电路板新外壳。这些都是超声波焊接的外壳,就是买了也无法拆开验证真假。明纬的塑壳电源原装的都不是超声波焊接的都是螺丝紧固的有可能假货少点,要是超声波焊接的假货的几率更大

网友:
防震做的好,经典电路。

网友:
外壳是台达   内部电源板是建兴生产的    质量也不差   但是属于换壳了   存在欺诈行为  申请退一赔三吧   不用谢

网友:
焊点难看,那些大的插件脚都是弯的,是人工焊接的吧,那个胶打的不美观呵呵,看看电容品牌

网友:
电路板上标识明显

网友:
感觉不像真的

网友:
还不错,但不是台达的、

网友:
换壳电源?5安是没有的,3安的,质量可以

网友:
还能这么玩。壳子和里子不是一厂商的

网友:
还可以,真假没有所谓的。

网友:
有些焊点看起来像后来补焊的。。。谢谢分享

楼主:
谢谢大神们,长知识了!丢

网友:
都是S头那边洋垃圾旧板换新壳的

网友:
应该是真的,代工生产

网友:
围观一下建兴板,台达壳的电源

网友:
这是源兴代工的台达电源么

网友:
测一下功率,估计达不到6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