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蓝牙mesh通断器的通断电状态触发另一个通断器为何常常失效

楼主(2025-03-05):
“条件通断器”利用自身的通电或断电状态,而不是通过S1和S2接点触发,去控制“结果通断器”常常失效。
利用“通断电”作为条件的目的是不让“条件通断器”长期待机,延长通断器的寿命。
初衷是厨房已安装有线漏水报警器,报警时一组常开常闭接点转换。COM端接入火线,通过常闭接点控制室内220v常闭电磁阀,另一组常开接点一直闲置,想用来控制室外水井电磁阀。但两路电磁阀间没有实线路径,只能通过蓝牙mesh通断器的自动化来控制。
让“条件通断器”持续待机,增加一组220v继电器,通过干接点s1s2控制,当然是最可靠的。但目前不想让通断器工作在持续待机状态下。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条件通断器”断电后,自身的这个状态因断电无法继续转发出去,致使“结果通断器”无法接收到有效信息而动作失败。

网友A:
有些时候自以为表述的很清楚,其实别人根本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时候自以为表述的很清楚,其实别人根本看不懂

这个问题其实发帖之前就完全想到了哈。
所以在表述时尽力简短,尽量用参与者的经验去描述,用过这些功能的人方便理解,没用过的理解起来确实容易给转晕了~
本身mesh就是个舶来词,国人明明理解蜂窝状联网的样子,可是偏偏人家不翻译,非要来个mesh组网。mesh组网就组网吧,还要蓝牙mesh组网,还要蓝牙mesh网关、wifi网关、Zigbee网关、多模网关、什么神经网关,还有什么Zigbee协议、BLE Mibeacon协议、Yeelight协议,aqara终端,Homekit等,总之一大堆技术名词绕来绕去就是不通过简单的比喻来说明。
这里也是,感觉要说明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一大堆现象解释,干脆我也懒得解释图省事直接把过程逞上,希望鼓捣过的来交流沟通一下哈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很少人遇到

楼主:
自己过来解答一下吧:
原选定的方案,也就是通过给通断器上电作为“打开”通断器的触发条件的用法本身不规范,因为这样能实现的话,通断器也就不会再搞一个“灵动”功能让通断器断电后马上再恢复供电。进一步理解就是通断器断电后,它的“关闭”状态因失电无法发送到蓝牙mesh网关,因而“关闭”这一状态无法作为条件去触发下一步的动作。更严重的是再次通电“打开”通断器,本次“打开”的状态因之前的“关闭”和之前由“打开”进入“关闭”的状态因上一次的断电都未准确的发送出去,因而也会造成层次“打开”状态的混乱。
实际上,小米厂家和兼容厂家也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经以上分析,对原不成熟的方案做了彻底更改,让通断器完全持续待机,恢复了干接点的触发方式。经测试,即使通断器窝藏在石英石台面下面,自动化控制依然准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