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两种裸端子压接方法哪种是正确的

楼主(2025-03-05):
如果正确压 接裸端子?

如果从无缝隙的一面压接,压出来的端子会背折,如果从有缝隙的一面压接缝隙会压开一点,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压接合适呢?

缝隙处有瑕疵

有弯曲

我个人感觉还是从背面无缝隙处压接好点

网友:
从有缝隙的一面压接

网友:
有一种端子钳,压出来的端子是卷着线,后面平压。但所打的端子比图上的要薄。

网友:
这两种方式我都看到过

网友A:
你的工具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工具不对吧?

裸端子用裸端子压线钳不对吗?

网友:
感觉工具错了,并不是样子差不多就就合适。这个钳口分好多种

网友:
OT端子不是应该压成这样吗?

网友B:
压这种线鼻子,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工具,有的是压出来是个四方的,线鼻子的金属从四面往中间挤,直到把线挤紧了,就压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这种线鼻子,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工具,有的是压出来是个四方的,线鼻子的金属从四面往中间挤,直到把线挤紧 ...

你说的这种一般是管型端子,楼主这种一般用8楼的那种钳口

网友:
你这个钳口一般用来压管型端子,线头穿进管子里面压,比如奶嘴接头,管型对接端子等

网友:
压线钳没有选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裸端子用裸端子压线钳不对吗?

钳口用错了,应该用SN2546B

网友:
两种都是错的,不过一般情情况都够用了,正常是从开口处压,压紧后是合缝的,。
想要万无一失,上锡才是YYDS。不管你怎么压都行。

网友:
压口不对,或者换夹口再来一下

网友:
工具错了,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
应该是压线的工具用错了。

网友D:
从开口处压,你这是端子质量不好,焊接不过关,正常的压好后焊接处不会开缝的。当然,你的线和端子也不匹配,线也太小了点,正常应该塞8分满左右。
另外,别听他们的,你用的钳子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钳口用错了,应该用SN2546B

2546B,0560B等这种钳口是压OT开口鼻和铜扣的,你再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开口处压,你这是端子质量不好,焊接不过关,正常的压好后焊接处不会开缝的。当然,你的线和端子也不匹配 ...

裸端子的缝隙是焊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