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NDY-02-AD;欧普定制版10400mah 没见到大红袍,LG锈蚀严重,没炸不错了~

楼主(2025-03-05):
老宝说充不进去电了,一宿没满。。。
头次见小米LG电芯这样!没炸不错了

网友:
为什么会生锈

网友:
这电池看着像是被水泡过,或者是进水了。。。谢谢分享

网友:
LG的电池会漏液的。

网友:
是漏液了,锂电也漏液?

网友:
碰到过几次LG电池漏液的。

网友:
换电池安排上

网友:
应该是进过水或者在潮湿环境使用造成的

网友:
灰色的LG......不是第一次见

网友:
同款,14年的电池完好,改成了快充

网友:
进水了,LG2600毫安电芯,渣米一代充电宝

网友:
像是进水或是受潮了。
这么短接,大拇指不烫吗。

网友:
生锈了,锂电也漏液了

网友:
只有其中的一个生锈,电池的质量问题。

网友:
生锈位置应该不是电池漏液,

网友:
电池不错,生锈了电池仍然还有电

网友:
最后一图,电池短路也不打火,是没电了还是电池坏了?

网友:
这看着像是漏液腐蚀的

网友:
还真能漏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