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蓝牙NFC读写器拆解

楼主(2025-03-05):
     蓝牙NFC读写器拆解

空白卡

读卡

说明书

楼主:
亲友网购的蓝牙NFC读写器,写卡时的照片没拍摄

网友A:
这个可以给卡重新编程吗

网友:
这种卡,大部分都是可读但是不能写的;某宝上有可写入的卡,需要自己买读写的设备;另外,还有低频卡和高频卡之分,而且不能通用,这玩意想复制一模一样的东西很麻烦。

网友B:
价格多少,看着还不错

网友:
你这个东西比普通的pn532好多了,配合适的软件,可以做很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多少,看着还不错

一共一百五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给卡重新编程吗

图中是空白卡的数据,修改数据是吗?

网友:
看着这个可写的卡类型挺全的,比手机自带的NFC功能全多了

网友:
很高级的设备,做工看上去也很不错

网友C:
电池和线圈用胶带来固定,是不是潦草了一点,容易掉下来

网友:
自己复制卡用方便多了

网友:
机器价格太贵了,还是出门多带张门禁卡吧。。。

网友:
kyhwhb 发表于 2025-3-5 12:56图中是空白卡的数据,修改数据是吗?

是的,你在整个已经使用的卡读出数据保存,再把数据写到空白卡上,也可以直接改写空白卡数据保存再重新写卡,对比数据看哪个区不一样
居住买的物业门禁卡,竟然发现能开别人家门,发现问题就买了PCR532写卡设备,读出来发现和你这一样都是出厂默认值,还好家门和大楼出入的读写扇区不一样,就卡号改一样,扇区改了才恢复正常
读取的维也纳酒店门卡,

网友:
变色龙Ultra+pm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和线圈用胶带来固定,是不是潦草了一点,容易掉下来

作坊产品,快消商品

网友:
能搞定所有小区门卡吗

网友:
这东西看着挺实用的

网友:
很高级的设备,可以复制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