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回收站捡垃圾之三---日本Nipron电源hpcsa-1000p

楼主(2025-03-05):
网上查了下,这个是日本的牌子,分量很重,估计要3,4,斤,做工很不错,闲鱼查了下,¥1400,便宜的还要800多

100-240宽电压输入

看样子是atx电源,那个小的接口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简单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7237-1-1.html

网友:
裸了看看贵在哪里

网友:
恭喜捡到宝。同意楼上的,不拆就给个大锤

网友:
拆解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最后一图,开关的位置是被保护的。

网友A:
看这个外观,一般人不会认为很值钱吧,建议裸一下大家看看。

网友:
这是专用服务器上的电源,虽然写着是小日子生产的,但是铭牌上标注着,可以使用AC220V,具体怎么使用,还是要看说明书才行,后面接口太多了,要有详细的接口定义。

网友:
回收站在大单位收购的东西,的确有好东西

网友B:
还是模块电源。估计后面那些接口线都够你喝一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模块电源。估计后面那些接口线都够你喝一壶的。。。

是的,不敢贸然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外观,一般人不会认为很值钱吧,建议裸一下大家看看。

是的,当时都不想拿了,看到1000W才想着拿当12v电源用

网友:
还是拆开让大家看看日本的电源究竟好在哪里?

网友:
非常贵的一种电源,可以用在HIFI设备上和医疗特种设备上。以前有用电脑来听HIFI的,改造电源就是首选这个牌子电源!国内多是医疗设备上拆的,还有洋垃圾!是个好东西!

网友:
淘宝二手还有1000大洋不包邮!

网友:
是不是坏的,拆开看看动没动

网友:
折腾下,看看是好是坏。

网友:
先拆机大概检测下有没有坏

网友:
这个电源价格真贵,不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