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戴尔一体机24-3455拆开升级,主板带电池和触摸接口

楼主(2025-03-05):
主板带电池和触摸接口

楼主:
升级下双 4g 内存,和固态硬盘

网友:
机械硬盘改到光驱位了吗?120G感觉不够用啊

网友A:
只把机械盘换成固体盘,速度虽快了些,但容量缩水太多,有点得不偿失,应把光驱也换成硬盘。

网友:
梦幻单热管

网友:
笔记本主板积压去库存了。

网友:
触摸接口怎么利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把机械盘换成固体盘,速度虽快了些,但容量缩水太多,有点得不偿失,应把光驱也换成硬盘。 ...

。。。。。。。

网友:
换固态后确实快不少,但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双8G也不贵,硬盘 实在小了

网友:
光驱撤了换上机械盘

网友:
可能是和某款笔记本是一种主板,看起来还有独立显卡的型号,只是电池接口和元件都没有,触摸口好像USB还是iic的,如果六根就可能iic,如果5根可能USB(六根但是两个负极也算5根)

网友:
常规操作,还是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级下双 4g 内存,和固态硬盘

有台联想的  支持触摸 支持光驱 才 150  老机器没时间折腾了。。。。

楼主(2025-09-29):
引用 网友B:
有台联想的  支持触摸 支持光驱 才 150  老机器没时间折腾了。。。。

有触摸不错啊

网友:
桌面的显示屏那种    触摸 又不是平板,很不方便,每次触摸要站起来  ,桌面的显示屏那种    触摸 又不是平板,很不方便,每次触摸要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