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黄鱼捡漏九号平衡车电池

楼主(2025-03-05):
起因是入了个二手九号卡丁车,配的4300mah电池,觉得容量太小想升级下,于是就想着买个电池坏的电梯,拆电池盒,保护板然后自己买电芯改。
找来找去找了一家九号mini pro2的电池,卖家描述电池不耐用。这个电池设计是2并15串,单个电芯3100mah容量。

到手后没怎么测量就拆了
赌这块电池的时候,想着说不耐用,是不是又一串很拉跨不均衡了,结果拆开一测,均衡好的很。

取出电芯明显看到有锈迹,电池进水了。

两处生锈,好在都在电池负极并未对电池造成任何影响

没有拆电芯的情况下测了下内阻在13多,感觉没什么问题就做了个放电测试,两并在4.15V左右放电至2.8V时放出6056mah容量,这时候感觉就稳了,但是还没想明白为什么卖家说续航不行。

于是就盖回去装平衡车测试,结果不通电,赶紧拆下来量输出,一测没有电压。
最后发现输出MOS侧有电,到了保险输出侧就没电,输出保险烧了。
终于破案了,卖家卖这电池压根就不是续航不行,是不能用了。
这个对于我来说反而更好,电池容量几乎没有衰减。

保险飞线,装车测试一切正常。

于是马家购买保险、小黄鱼单独再买个拆机外壳,一块容量几乎满的电池马上就要诞生了

网友A:
这种漏挺难得,问题是同城自取还是走快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漏挺难得,问题是同城自取还是走快递?

快递,这属于歪打正着,不过整体下来也花了155    电池108,拆的时候把壳拆废了,另外买壳45,保险2

网友:
楼主是真会捡漏,如果你那里有废品收购站的话,我想:你会天天去,天天捡漏,天天发财。

网友:
平衡车的电池密封都会有瑕疵,能淘到这个成色的已经很不容易了。

网友:
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不讲诚信的卖家!他说的是不耐用其实不知道是不通电。恭喜捡漏

网友:
小黄鱼单独再买个拆机外壳,一块容量几乎满的电池马上就要诞生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恭喜,这个是凭技术捡漏啊

网友B:
几年前同城花了40块钱买过一块小米的平衡车电池,拆出来电芯全废,0电压的那种,后来板子挂闲鱼上卖了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同城花了40块钱买过一块小米的平衡车电池,拆出来电芯全废,0电压的那种,后来板子挂闲鱼上卖了几块 ...

几块钱还能卖

网友:
这还是有技术啊

网友:
恭喜楼主找到宝了。。。。。。当今社会捡漏不易啊

网友:
卖家不诚实必须差评

网友:
谢谢分享~确实赚到了

网友:
运气不错,就等着壳子和保险了。

网友:
卖家说电池续航不行还能卖个钱

实际是电池没输出,保护板烧个保险,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卖家说电池续航不行,实际是电池没输出,你可与专家沟通要其赔钱退点款。

网友:
哈哈,卖家不说不能用,怕掉价。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建议:
1、飞线不好,换保险。
2、还是查查烧保险原因,如果是进水,呵呵,真的捡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