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海康热像仪 H10开机不亮屏没反应要怎么检查啊?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2025-03-05):
海康热像仪 H10开机不亮屏没反应要怎么检查啊?哪位高手指导一下,有个小灯亮不开机

网友:
返厂吧,这玩意儿除了接触不良可以动动手,别的啥也别指望

网友:
自己也就能查查电源到芯片供电部分

网友:
背光灯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