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书房改维修工作室的布置方案

楼主(2025-03-05):
家里装修,想给书房增加维修室的功能,书房面积约3X3.5米。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案或建议,或者把自己的工作室图片发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自己画图,淘宝定制防静电桌板,有钱用铝型材自己搭架子, 省钱就买铁管货架自己拼

网友A:
先打审批报告,看领导给不给经费

网友:
自己买铝合金做柜子做工作台

网友B:
维修工作台,洞洞板,储物架
动烙铁的话要考虑排烟仪尽量靠窗
既然是书房还会有书桌书架

网友C:
关键是,是业余爱好还是主要工作?

网友:
上图,长宽高,要求功能,预算

网友D:
关键问题,你主要维修什么?如果维修大屏幕电视,这点空间也不 够
我主要是维修工业板卡,变频,伺服PLC,人机这些,就是电脑桌也基本够用了,显示器上墙
明天给你个照片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键问题,你主要维修什么?如果维修大屏幕电视,这点空间也不 够
我主要是维修工业板卡,变频,伺服PLC, ...

你给照片有啥用,最关键的不应该是他的照片么?

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给照片有啥用,最关键的不应该是他的照片么?

怎么没用,主要工具怎么放,备件怎么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用,主要工具怎么放,备件怎么放

难道最重要的不是平面布局么?

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是业余爱好还是主要工作?

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问题,你主要维修什么?如果维修大屏幕电视,这点空间也不 够
我主要是维修工业板卡,变频,伺服PLC, ...

就是平时空闲时捣鼓捣鼓,基本不搞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工作台,洞洞板,储物架
动烙铁的话要考虑排烟仪尽量靠窗
既然是书房还会有书桌书架 ...

打算用书架给隔成学习区和工作区的,工作区靠北,窗户在座椅右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打审批报告,看领导给不给经费

就是领导安排的

网友:
我都准备开搞 大概3*3 十个方不到, 电脑台+长台都有了,准备入三个现成的置物架

拉线 装排气  装灯  不装空调了,少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给照片有啥用,最关键的不应该是他的照片么?

不谈预算,那怎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谈预算,那怎样搞?

有道理,果然老湿机...

二○二五年三月九日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书房兼维修DIY工作室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平时空闲时捣鼓捣鼓,基本不搞大件

那做个整体柜加电脑桌就够了,柜子可以放零件,备件,工具,显示器挂上,桌子当工作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