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故障交流充电桩,有提示充电但是中间继电器没有吸合,导致电流为0

楼主(2025-03-05):
事情是这样的:扫码充值,显示充电中,但是没有电流,拆开查一查,是不是中间继电器坏了?

一块主板,一个显示屏模块,一个刷卡模块,一个指示灯模块。
一个4G物联网模块。

为此,我还买了一个168的充电测试仪表。
充电桩接上这个测试仪,中间继电器有输出,有电流显示能用。
充电桩接上汽车,中间继电器没有输出,0电流显示,不能用。
不知道为啥,是因为三极管坏了,影响到了cp线与车的通讯?
这种现象应该是芯片到中间继电器都是好的。应该是cp的通讯故障?

以下是deepseek的维修建议:
四、常见故障与维修建议
  • 驱动失效原因

    • 三极管击穿:线圈反峰电压未加续流二极管导致过压损坏
    • 虚焊/脱焊:SOT-23封装焊盘小,易因振动或高温脱焊
    • 参数不匹配:继电器线圈电流超过0.5A时需换用更大电流型号(如SS8050)14
  • 维修步骤

    • 断电后拆下J3Y,测量C-E是否短路
    • 检查基极驱动信号是否正常(电压≥0.7V)
    • 替换后测试继电器吸合电压(通常需≥75%额定电压)

用万用表测量CP通讯:
参数配置说明
  • PWM信号生成

    • 频率公式:�=1.44(�1+2⋅��1)⋅�1f=(R1+2⋅VR1)⋅C11.44
      通过调节VR1使频率为1kHz(推荐R1=1kΩ,VR1=6.8kΩ,C1=0.1μF)810
    • 占空比范围:10%-85%(对应充电电流6A-63A)
  • 电压状态模拟

    • 12V空闲:SW1切至c档,Q1直通12V输出
    • 9V连接:SW1切至a档,通过R3(1kΩ)+R4(2.74kΩ)分压:�=12�×2.74�1�+2.74�≈9�V=12V×1k+2.74k2.74k≈9V
    • 6V充电:SW1切至b档,分压公式同上,得到6V

测量到6V说明已经通讯上了。

用测试仪表,正常充电时,CP通讯的电压降压到-2.3V了。

显示充电中。

看看充电桩测试仪表显示,有电流了。

用了一个小用电器。电流1A多。

用这个设备,中间继电器就吸合。正常输出。
插入汽车,中间继电器就不吸合。就不正常。

仔细看像三极管的贴片丝印“BL12”有点烧焦的痕迹。

但是又不像三极管。第一脚和第三脚联通的?会不会是快回复二极管。

这个是啥管?有什么可以替代?

输出就四根线。地线、火线、零线、CP线。

身边没有车。没法测试。
兄弟们有啥办法吗?

网友A:
标D17不符合三极管标识,三极管一般标Q,应该是双向二极管

网友:
直接短D17呢?

网友B:
D17是当二极管在用啊,那两脚是短路的

网友C:
测试仪有电,也就是3.3KW用不了?还是说你车用不了,测试仪可以,那么,是不是你车充电机坏了?

网友D:
D17是二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在线测量有0.几V压降就是好的,如果坏了通断档测会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D17不符合三极管标识,三极管一般标Q,应该是双向二极管

有道理。D17丝印BL12,可以用什么代替呢?

楼主:
应该不能短接D17吧。短接不是没有信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D17是二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在线测量有0.几V压降就是好的,如果坏了通断档测会叫。 ...

在路测量,二极管档正向测量1.267V,反向测量1.466V  应该在路测量不出来。我在旁边好的机台,在路测量也是这个值。要焊下测量?BL12不知道有没有替代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7是当二极管在用啊,那两脚是短路的

那两脚确实是是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仪有电,也就是3.3KW用不了?还是说你车用不了,测试仪可以,那么,是不是你车充电机坏了?
...

充电桩插入到测试仪表上,中间继电器是可以的吸合的。
充电桩插入到汽车上,中间继电器是不可以的吸合的。
结论,充电桩坏了。有可能D17漏电,导致CP电压轻微便宜,握手协议失败(显示充电,但无电流)

网友E:
这玩意不都是厂家售后么,自己也能修,小心进去...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网友:
二极管档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音爆料有一哥们修理电车电池包,挨厂家传票索赔几百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不都是厂家售后么,自己也能修,小心进去...

修这东西也能进去?

网友:
没有扣费吧

网友:
这个是交流的;记得以前我维修直流充电桩时,个别品牌的枪头检测开关有问题时不是跳枪,和这个现象一样

网友:
那个小测试盒有主动降到6v(侧面有开关),所以充电机会闭合充电继电器。
插上车,cp从12v—9v 然后控制板开始发pwm波,车辆识别到会闭合车端S2,然后cp降到6v,充电机开始闭合充电继电器。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维修帖
早点接触充电桩产品,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