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这种软包锂电池可以既串联又可以并联吗?

楼主(2025-03-05):
以前的软包锂电池坏了,鼓包的扔了,现在剩下9块好的。然后想组合起来用。想串联起来充电,然后并联起来放电。但是这种软包的极耳都很薄,要是折腾几次就废了。
所以,大佬们见识多的给个建议,怎么做到串联充电,并联放电。因为并联充电成本太高还慢!

网友:
你刚好相反,人家都是串着放,平衡充

网友A:
这是要搞点焊机?

网友B:
串联充电对电池一致性要求高,否则几次循环后会导致压差增大。
既然是并联用,想要快充,可以用ip2312方案的充电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串联充电对电池一致性要求高,否则几次循环后会导致压差增大。
既然是并联用,想要快充,可以用ip2312方案 ...

他有9块电池,看样子单体30Ah,并联起来,差不多近300Ah,IP2312有些勉强吧?

找个5v电源,40-60A的,把电压调到4.2v就可以并联充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有9块电池,看样子单体30Ah,并联起来,差不多近300Ah,IP2312有些勉强吧?

找个5v电源,40-60A的,把 ...

哈哈哈,这么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搞点焊机?

你猜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有9块电池,看样子单体30Ah,并联起来,差不多近300Ah,IP2312有些勉强吧?

找个5v电源,40-60A的,把 ...

是不是买个网上那种大的机房电源?不然应该没这么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这么猛啊。

是40AH的软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有9块电池,看样子单体30Ah,并联起来,差不多近300Ah,IP2312有些勉强吧?

找个5v电源,40-60A的,把 ...

其实我的意思是接线方式,就是线串联着的同时,又是并联着的,这样,我用买个9串或者8串或者6串的充电板充电,另外并联着的线放电。

网友:
感觉并充并放要求低,没有电池均衡问题。

网友:
容量和内阻差不多可以串联或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