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搬个老外制作的毫伏电压发生器项目

楼主(2025-03-05):
原作者网址http://www.scullcom.uk/dc-voltage-calibrator/

用的是Arduino NANO+2.8寸的带触摸ili9341显示屏,看起来比较适合业余玩家制作,个人认为可以重新画板,使用贴片封装可以做的更小,看起来似乎比AD588这些基准要好点的样子,至少电压可以设置到1mv-10V以内任意设定,不知道各位又没兴趣参与,搬来供大家鉴赏

网友:
那来的毫伏啊

网友:
咱这卖沙子的非得搞个卖黄金的称,哈哈哈哈哈

网友:
有完整的电路图吗

楼主:
拆老哥看来种草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老哥看来种草了,哈哈....

哈哈,我只是好奇,下载不了,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只是好奇,下载不了,回家试试

个人感觉原作者这个方案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触摸屏看起来像电阻屏,并且在输入的时候响应有些慢,其它看起来都蛮好的,比X宝上卖的那些lb02a还有lb02便宜多了,个人DIY的话应该是可行的.
我在计划能不能将整套安装进下图的外壳内,若可以的话可以弄得很小巧精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原作者这个方案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触摸屏看起来像电阻屏,并且在输入的时候响应有些慢,其它看起 ...

就是4线电阻屏,这种对触摸分辨率没要求的电阻屏可以胜任,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4线电阻屏,这种对触摸分辨率没要求的电阻屏可以胜任,成本低。

但是体验感不是很好,看起来输入电压值的时候,响应很慢,一卡一卡的感觉,使用体验感不是很好

网友:
原理是模拟开关把DAC结果加起来?

网友C:
你自己先去查一下美信MAX6341基准芯片什么价吧

另外,DAC MCP4922、威世DG303、微芯MCP1501也不便宜。

网友:
可以 用来做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先去查一下美信MAX6341基准芯片什么价吧

另外,DAC MCP4922、威世DG303、微芯MCP1501也不便宜。 ...

比起芯片的价格,你去查查lb02a还有lb02什么价格,无论是X宝还是X鱼,几乎是天价,其实里面也没什么呀

网友D:
看了测试对比,发现不同电压点对 FLUKE 8842A 的相对误差量级差别很大,大致算下:

1.523v:  2476 ppm
2.853v:  35 ppm
5.000v:  680 ppm
10.000v: 210 ppm

单说 <4.096v 这个区间,1.5v 和 2.8v 这两个点差了2数量级,这标准源基本就废了的感觉。

抛开标准器件,感觉最大的问题在于 DAC 非线性度,手册上写明最大 INL 达到了±12LSB,
在 12bit(4096pt) 技术点下,这直接就接近 12/4096= 2930ppm 的分度误差,跟 1.523v 接近。

再看几个标准源的精度,MAX6341 差不多 30ppm 的量级,跟最小的 2.853v 接近。

---------------------------------------------------------------------------------

这个电路最大的毛病是:选了巨贵的标准源,配了个上不了台面的分度方法(12bit-DAC)

从这个角度来看 AD588 只做离散几个点是正确的:分度本身就很废成本还容易大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测试对比,发现不同电压点对 FLUKE 8842A 的相对误差量级差别很大,大致算下:

1.523v:  2476 ppm

总共3个视频你都看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3个视频你都看过了?

看 1L 的截图就够了,这个忽高忽低的误差量级分布,符合被 DAC 瓶颈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起芯片的价格,你去查查lb02a还有lb02什么价格,无论是X宝还是X鱼,几乎是天价,其实里面也没什么呀 ...

直接购买ADR1399基准芯片,无论是直插或贴片,110-140元/颗,加上其它元件和PCB板,最多400元能搞定。

网友(2025-04-06):
这个级别的电压基准,用DAC不合适——非线性过不了关。
应该用基准源+PWM开关+多级低通滤波+同相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