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能帮忙看看我这个板做nas咋样么?谢谢

楼主(2025-03-05):
大佬们,能帮忙看看我这个板做nas咋样么?谢谢!

随便帮忙推荐个机箱,电源。谢谢!

网友:
这个支持什么cpu呀?注意功耗会不会高,

网友:
NAS就是搞个共享,要那么好的配置不重要。

网友A:
牌子没听说过,不过你这就是弄给台机做nas了,功耗不知道咋样。

网友:
建议弄个1037的板u一体就行,这种,也不是不行,但是板子质量不行,弄个品牌机主板,配个带t的cpu也能用,电费也多不了多少

网友:
华南金牌 现在怎么也算个牌子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牌子没听说过,不过你这就是弄给台机做nas了,功耗不知道咋样。

华南金牌,本身就是寨板,主做魔改主板上服务器U的...

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网友:
供电相数少得可怜,建议低功率CPU玩玩就行,定期做好数据备份。

网友:
用NAS
有的人追求稳定
有的人在够用的基础上追求静音、省电

网友:
这种省料到极致的板也敢用作nas?

网友:
注意功耗会不会高

网友:
这板子优点:省电。总共2+1项供电。

缺点:寨板,可能不稳定。不能上高功耗CPU,供电跟不上。

电源:建议,去拆服务器或者品牌机的,因为:主板,内存,CPU,坏了,都不要紧,只要数据在。电源除了给主板供电,还给硬盘供电,所以,电源不好,硬盘寿命就难说了。服务器的电源,做工都好,毕竟,炸硬盘还得了,企业接受不了 ,有些小企业,买个服务器用七八年,服务器厂家也很难推断你会用多久,所以设计,用料好。新的,又贵,所以,去找二手拆机。实在不济,去拆品牌机的电源也行(注意接口,有的品牌机现在只剩12V的10P接口了)我个人首选:振华,海韵,台达,电源。次一级:航嘉,长城,舒康。

机箱:半岛铁盒F20,能上14块硬盘。不过,上多硬盘记得装风扇,硬盘高温寿命会降低,而且风扇得选好风扇,因为风扇在坏与不坏之间,还有个状态,就是能转,但有震动,作为NAS,一般都放角落里,等你发现了,没准过很长时间了,振动对硬盘不好。这个机箱,优点就是设计合理,便宜,硬盘能装的多,缺点就是铁皮薄。

给你个参考:

NAS机械硬盘如何更耐用-我命由我不由天

终极NAS大改-浪潮5212M4服务器12-16盘位-改装以及原理分析(原创首发)

网友:
nas主要是稳定,其他看需求,我用蜗牛d也6年多下来了,不过换了电源,所以电源要选好

至于机箱,要样子买乔思伯n系列,要便宜买个便宜机箱,然后买个硬盘架固定在底部,侧面一个12cm风扇完事了

网友:
刚看到个文,觉得lz可以去小黄鱼看下联想扬天M400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