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成功修复华擎B95M-DGS主板CPU座子断脚故障。

楼主(2025-03-05):
看图说话

楼主:
双扁线一根铜丝对折一根长一点插入底座里面成功点亮4160.

楼主:
其实已经断了。

网友:
我是不是眼睛还行!我居然在顶楼图片中就看出来了。

网友:
手艺不错,话说这玩意咋断的,我想不到理由...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网友A:
不用焊接,插进去就行了?

网友B:
能找出来哪个断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焊接,插进去就行了?

能点亮应该是 接触到相应触点,也没有和别的触点短接。CPU被牢牢压住的,但难说下次松开后还得不得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焊接,插进去就行了?

铜线插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点亮应该是 接触到相应触点,也没有和别的触点短接。CPU被牢牢压住的,但难说下次松开后还得不得行。 ...

就是这意思不能拆CPU了,也许有万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找出来哪个断厉害

手机摄像头拉一下放大看就可以看到,用缝衣针轻轻挑或者拨一下。

网友D:
这个得眼神要好,不然还真不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得眼神要好,不然还真不弄

迎着太阳光看就可以的

网友E:
不错能点亮就好,很多人不敢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能点亮就好,很多人不敢动手。

反正都是废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居然没看出来那里坏的

网友F:
我加粗字体提醒你们一下
楼上人都没注意?楼主是错的,不知道楼下还有没有人觉得是楼主修好的?
不是因为楼主技术好,插个铜线下去它才能点亮,而是,这里根本不需要去修复,这里是接地,这个脚叫A7,我找出这个点位图给你们看一下。

断针第一件事,就是需要去查一下这个脚是干嘛的,座子上面有许多vcc,nc,gnd,断一两根不影响使用,大家请记住,不要盲目去修,如果旁边是vcc,可能会短路引起更大故障。

网友:
B95是啥
B85plu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加粗字体提醒你们一下
楼上人都没注意?楼主是错的,不知道楼下还有没有人觉得是楼主修好的?
不是因为楼 ...

不接针点不亮啊,死马当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