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共享充电宝拆解

楼主(2025-03-05):
共享充电宝

不能给手机充电,拆开看看,能不能破解

网友A:
电池容量多少?小了没啥意思,只能拆电池备用

网友:
不好破解,拆电池备用也不错。

网友:
在淘宝上面买过几个那种淘汰下来的5000毫安的怪兽充电宝,回来都没用几回,一次都充不满,想拆开换电芯,想想又没必要

网友:
7500的容量,不大也不小,应急用还行。输出的线的材料容易老化损坏造成内部线短路,我以前改装的怪兽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电池蛮新的啊

网友:
实在破解不了直接找个合适的主板换上

网友:
共享充电宝用的电芯一般不错

网友:
换主板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多少?小了没啥意思,只能拆电池备用

电池上那大个7500

网友:
之前买过俩,破解不了,直接改造换主板了

网友:
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个充电宝板子。

网友:
这容量不三不四,无损拆电池点收音机吧,

网友:
电池拆出来再说。

网友:
拆电池,拆电池,自己搞个小炸弹玩

网友:
不好破,哪来的?多少钱收的?

网友:
可以拆锂电池更换报废的充电宝发挥余热

网友B:
光拆了没说怎么破解。

楼主(2025-04-09):
引用 网友B:
光拆了没说怎么破解。

就是没破解成功,想问问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