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方案跑RDT简单介绍

楼主(2025-03-05):
咸鱼上买了几片BGA316的2246en贴K9PHGY8S7C,本来贴的is903,但坏块压不住,开慢扫完开卡还校验不过,看看上2246en能不能压住。

下图是本次主角

贴完开卡,降频到20,贴上R23土狗的10K,一次过。开始跑完整性。

直接参考坏块开卡,坏块数是8,能正常跑完校验。但看下状态,C3有新增。

新增数量不少,其实说明有坏块没有被抓出来。

打算跑一下RDT,以前发过贴介绍过2246xt怎么跑RDT,这次试一下2246en怎么跑。

设置如下:

因为我要求没那么严苛,只跑一圈,46xt是勾选rdt自动转rdt固件,46en需要自己选。

烧完固件拔出,屏蔽信号线插电开始跑。

才开始插入时电流。

正在跑时电流。

跑完电流会降回0.14左右。
拔下跑好的盘,拿掉屏蔽信号线的纸
短接ROM,是的,你没看错,短接rom,不短接没法重新烧录正常程序,也看不到rdt坏块,当然,你短接了也看不到rdt坏块,但不用担心,已经跑过的坏块数据不会丢

记得点选回正常的isp,开卡选择2。

跑过rdt后开卡,坏块已有新增。

再跑一次校验看一下:

C3的ecc已经大大减少,若我设置多跑几圈rdt应该能抓干净。
以上就是2246en跑rdt的一些简单介绍。

网友A:
我的个乖乖。这跟没跑有啥区别?几乎每一步都跟我们不一样。跑完了竟然还短接,头回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个乖乖。这跟没跑有啥区别?几乎每一步都跟我们不一样。跑完了竟然还短接,头回见。 ...

我的转接板跑46xt的rdt跑完是不用短接,插上能看到rdt跑出的坏块数。
46en跑完插上是啥都不识别,但前两天刷到范大师发的贴说短接不影响已经写入的坏块数,至是短接进rom模式,今天试了下,的确坏块数在跑完rdt后增加了,ecc纠错数也变少。
那正常应该怎么跑46en的rdt?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转接板跑46xt的rdt跑完是不用短接,插上能看到rdt跑出的坏块数。
46en跑完插上是啥都不识别,但前两 ...

信号线根本就不用屏蔽。甚至跑完了就不用插拔。直接点扫描就认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转接板跑46xt的rdt跑完是不用短接,插上能看到rdt跑出的坏块数。
46en跑完插上是啥都不识别,但前两 ...

你用的啥转接卡?如果是3.0的,刷nouasp的固件,直插就能看rdt结果了。

或者上win7

网友:
跑40太高了

网友:
这基本都是报废颗粒,,正常新的ecc轻松过9..你那ecc到40还有好多过不去。.这些老的mlc颗粒都过去10年了。现在市场上大量接近报废的,,有些你别看已经用了一两万小时,都重新开卡过一两次了。想要买到新颗粒最好让对方跑下rdt

网友:
支持范大说的,46en跑rdt不需要屏蔽信号线什么的,刷入rdt固件,插上电源跑就行了,跑完了直接接电脑就能看rdt结果,看不了的话可能跟转接卡有问题,刷nouasp或者win7/xp就行。
另外ecc设置40bit的话,我觉得较为宽松了,三星这个颗粒我一般ecc20,感觉也挺稳的

网友:
很详细的过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