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主板开机UEFI DualBIOS无限重启解决办法

楼主(2025-03-05):
电脑右下角时间老是是不是就慢了,时间不准,有一段时间了,更新时间后过几个小时就又慢了,services.msc时间服务也是自动状态。最后判断应该是BIOS电池没电,更换完,电池后就出现了无限重启,卡到uefi bios界面 下面是空白的只有上面是一行字。按键盘也没反应进不到bios设置里面去。查了下资料,按住开机键30秒重启,技嘉主板会自动恢复BIOS,重启完成后从新设置硬盘模式和uefi引导模式硬盘顺序,就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了。

网友:
标题跟内容无关?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网友:
微星H61就是,电池没电就无法启动

网友:
电池用十几、二十年是不是很正常

网友:
时间错导致重新启动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A:
经常开机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电池自动充电

网友:
技嘉主板一般是双BIOS,有可以备用BIOS不停的修复,官网去下载对应的新版BIOS,刷一下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开机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电池自动充电

会自动给主板电池充电吗?没听说过

网友:
看样子是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开机键30秒重启,技嘉主板会自动从备份的BIOS中恢复BIOS,以修复损坏的BIOS。

网友:
重刷BIOS就行了呗
感谢分享哈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听说这个功能,技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