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轴上的金属片要怎样才能拆下来?

楼主(2025-03-05):
金属轴上好像有凹槽,

然后这个金属片就卡在那里,
这个金属片好像卡的挺紧,

这个金属片的名称是什么?
怎样才能把这个金属片无损拆下呢?

网友A:
用小一字撬那两个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一字撬那两个缝隙

不怕把弹片撬坏,或者撬飞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怕把弹片撬坏,或者撬飞了么

用手护着点啊

网友:
大力出奇迹,话说又不装修了?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网友:
铁丝对等对折掰弯,掰弯个小弯 套在弹片上往下拽   小心别蹦丢了。

楼主:
难啊,周边东西太多,万一飞了,很难找到的

网友B:
大一字卡在两头,砸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怕把弹片撬坏,或者撬飞了么

不仅可以飞掉,还可能断了

网友C:
低成本方案,直接翘;高成本方案,买个卡簧钳子。不过尺寸太小的话卡簧钳用起来也很麻烦

网友:
豁口处,两头同时一顶就出来了

网友:
8楼的方法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一字卡在两头,砸一下就出来了,

砸一下会把塑料砸坏,或者弹片直接飞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成本方案,直接翘;高成本方案,买个卡簧钳子。不过尺寸太小的话卡簧钳用起来也很麻烦 ...

这个挡片非常小,而且没有孔,无法使用卡簧钳子?

网友:
凹口螺丝刀撬一下就掉了……

网友D:
一个小钢片锯个2mm的小凹槽,顶过去就掉了,你可以用冲压成90度的钢片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小钢片锯个2mm的小凹槽,顶过去就掉了,你可以用冲压成90度的钢片做一个 ...

把小钢片锯了,是不是要有台虎钳才行

你家是不是有机床,能冲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小钢片锯了,是不是要有台虎钳才行

你家是不是有机床,能冲压 ...

找个合适的钢片,有小锉就行,不然我家是不是还要有造锉的机器、炼钢厂、轧钢厂

网友:
卡簧,没有专用的工具可以用合适的东西钩住像箭头方向拉,比如细铁丝穿过来。也可以用一字螺丝刀磨一个叉口像图中那样抵着用力也能下来,

网友:
用一字螺丝刀一敲就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