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一个自动控制地暖水泵启停的方法

楼主(2025-03-05):
我的地暖系统组成是壁挂炉,耦合罐,水泵,分集水器,温控器,地暖水管。温控器自动控制每个房间的温度,壁挂炉没有联动功能,壁挂炉的采暖出入水管连接到耦合罐,耦合罐串联一个水泵再接入分集水器。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所有的房间都达到了设定的温度,那么所有房间的热水管都会被温控器关闭,这就会造成水泵一直在工作,但是水管里的水却没法循环流动,造成水泵一直工作而费电,也有损坏水泵的风险。我的想法是能不能买到这样一种控制电路,暂且命名为水泵控制器:当水管里的水无法循环的时候,水泵出口处的水压就会增大,而水泵控制器的传感器能够检测到这一变化,当检测到水压增大的时候,水泵控制器就会使水泵停止工作。当某个房间的温度降低到设定值,那个房间的热水管会被温控器开通,允许热水循环,但是水泵已经停止工作了,水泵控制器怎么知道这时候应该启动水泵工作呢?我的想法是这个水泵控制器在水泵停止工作了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比如说每隔10分钟,就启动一次水泵,如果水路是通的,那么水泵就一直工作,直到所有的房间都达到设定温度而关闭了所有的水路,这时候水无法循环流动,导致水泵出水口的水压增大,水泵控制器检测到水压增大就会关闭水泵,然后10分钟后再次启动水泵,如此反复。请问这样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有现成的这样的水泵控制器可以买到?或者能够买到集成了这种功能的水泵?或者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既然你知道房间是由温控器控制开关的,不如用一个装置来检测温控器输出信号,当全关时关闭水泵,当非全关时开启水泵,水泵应该是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控制的,控制起来不麻烦...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网友B:
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温控器还是一个温控器能分别控制每个房间?

网友C:
是否可以这样,温控电路加一个米家智能通断模块.水泵控制器增加一个米家插座.设置联动条件,温控电路通的时候,水泵控制器也跟着启动.断开的时候,控制器也就跟着联动.
我自己的回水泵,用了app控制触发+按钮触发.当然也可以通过条件联动触发.所以我感觉这样是可行的

网友D:
有一种水流检测开关,网上搜索,当水流无法流动时切断水泵,当水流开始流动时自动启动水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水流检测开关,网上搜索,当水流无法流动时切断水泵,当水流开始流动时自动启动水泵 ...

不成立,水泵在关闭状态时水怎末会流动呢?所以水泵将不会再次启动

网友E:
用温控系统直接控制水泵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知道房间是由温控器控制开关的,不如用一个装置来检测温控器输出信号,当全关时关闭水泵,当非全关时 ...

5个温控器分布在不同的房间,楼上2个楼下3个,所以从温控器位置检查很麻烦,分集水器也是楼上楼下各一个,所以也不好在分集水器处集中检测温控阀的状态,如果增加布线的话就不好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温控器还是一个温控器能分别控制每个房间?

5个温控器分布在不同的房间,楼上2个楼下3个,分集水器是楼上楼下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这样,温控电路加一个米家智能通断模块.水泵控制器增加一个米家插座.设置联动条件,温控电路通的时候 ...

我有5个温控器分别控制5个房间的温度,必须5个温控器都关闭的时候才能关闭水泵,任意一个温控器打开的时候,水泵就应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成立,水泵在关闭状态时水怎末会流动呢?所以水泵将不会再次启动 ...

所以我想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定期启动水泵一次,比如10分钟启动一次,如果启动水泵以后没有水流,就关闭水泵,如果有水流,水泵就一直工作,这里检测水流或水压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燃气的?

对,燃气壁挂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温控系统直接控制水泵电机

有5个温控器在不同的房间。如果依靠检测温控器状态来控制水泵的话,一是要额外布线到各个温控器,没法操作,二是需要一个中控设备去集中检测每个温控器的状态,然后再去控制水泵,那种中控设备也挺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5个温控器分布在不同的房间,楼上2个楼下3个,所以从温控器位置检查很麻烦,分集水器也是楼上楼下各一个 ...

无图无真相,光描述怎么有说服力?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光描述怎么有说服力?

5个温控器控制这些温控阀,有些温控阀是并联在同一个温控器上的,所以温控阀的数量大于温控器的数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5个温控器控制这些温控阀,有些温控阀是并联在同一个温控器上的,所以温控阀的数量大于温控器的数量 ...

看起来除了电源线外还有信号线,看下主机电路,应该有自动控制电机的功能...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除了电源线外还有信号线,看下主机电路,应该有自动控制电机的功能...

温控器直接连接温控阀的,这个我知道,我是一直盯着地暖公司的人干活的,整个电路和水路我都搞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控器直接连接温控阀的,这个我知道,我是一直盯着地暖公司的人干活的,整个电路和水路我都搞懂了 ...

白色的线咋接的?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线咋接的?

白色的连接到温控器,水泵是直接插在插座上24小时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