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最近这移动5G怎么回事

楼主(2025-03-05):
三个手机都变4G
夏普r5G上移动卡直接4G
夏普sense5G 前几个月可以移动5G 现在也只能4G
LG V50可以联通5G 移动不行

网友:
是不是部分地区频段不全,无法开启5G

网友:
应该是频段不全

网友A:
是时候换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时候换手机

原生/类原生的手机现在很难找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为省电分时关基站了?用软件检测一下现在连接到的频段试试...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网友:
手机是不是要换新了

网友:
v50的频闪很严重

网友:
原生的手机现在你还有这些,不错啊

网友:
我这里5G也是不怎么顶事,信号不稳定网还慢,平时都是关了5G用4G

网友:
地区差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为省电分时关基站了?用软件检测一下现在连接到的频段试试...

这种情况在电信基站看到过,他们装了一个定时器,深夜定时关闭5G

网友(2025-04-09):
5G贼费电,平时都不开,一直都是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