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挂了,一切修复都是徒劳……

楼主(2025-03-05):
经常看到很多修复各种电池的

我想说的,一旦电池坏了(那种短时间的过放过充不算坏),修复没有意义

不能说各种修复都没有效果,可能有点效果,但是效果很有限

电池如果损坏了,它就真不行了,一切修复都是徒劳的

大家没事干,可以干点别的

楼主:
例如有些汽车电池,用了几年,突然发现有问题了,这种果断换了

还有些人各种修复,不信邪

事实证明,最终吃亏的是自己

网友:
铅酸电瓶有一定的修复几率,锂电是不可能的

网友:
修复后如果内阻降低了还是有利用价值的,那种使用久了寿命到了再怎么修复它内阻是降不下来的,因此修复也没有意义。

网友:
铅酸电池,极板都断了修什么啊。。。。
现在有很多所谓的修复,其实叫重组再制造。。。就是把坏掉的单元跟批次相近性能类似的单元更换。。。那种是再制造电池包。。。

网友:
楼主说的是铅酸电池吧?

网友:
铅酸电池如果放到没电了,有的还能充起来,是不是酸量不大,如果硫酸太多了极板腐蚀严重是不是就充不起来了

网友A:
同感,如果是串并联,其中一节坏了,替换差不多内阻和容量的是有价值的。
如果是单节坏了,不管是铅酸还是锂电,维修单节有啥维修的意义呢,电池这东西,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锂电池电池一旦损坏,哪怕没鼓包,只是电压降低到2.5V以下,都是半残废状态了,但是很多视频网站,类似B站这种,各种“教”你修复电池的“大神” 看了只能呵呵,以前我还去跟这些up主怼两句,什么饿死的软包,18650直接怼5V完美救活啊,什么铅酸电池倒蒸馏水,一次5ml啊........这些伪大神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感,如果是串并联,其中一节坏了,替换差不多内阻和容量的是有价值的。
如果是单节坏了,不管是铅酸还是 ...

不重要,能刷流量就行,数码之家不也一样么?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网友:
电池修复容量肯定会下降,感觉就是凑合用

楼主:
如果是锂电池、镍氢这些,我只的单单电池

对于成组电池,如果有一些单体挂了,很大几率预示着其它单体寿命和状态也不行了

这种你说玩玩还是可以,如果是购买,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楼主:
如果是锂电池、镍氢这些,我指的是单节电池

对于成组电池,如果有一些单体挂了,很大几率预示着其它单体寿命和状态也不行了

这种你说玩玩还是可以,如果是购买,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网友:
坏了换就好了

网友:
单个电池修复后还可用用,串联的就算了。

网友:
使用时间不长的铅酸电池,如果是因为长时间不充电而不能正常充电(硫化),不用加水加酸,就用小电流长时间充电,就能起死回生,当然容量不能完全恢复。亲身经历。

网友:
如果电池内阻大的太多,就没有必要折腾了

网友:
电池修复容量肯定会下降

网友:
镍氢、镍铬、锂电池的修复,基本上式自欺欺人,修复了也没有多大意义,容量还是小的可怜,用不了多久就得扔,所以还是别去折腾了。

网友:
确实是这个道理

网友:
电池是易耗品,不管是一次性的电池还是可充电的镍镉,镍氢,锂电池,这些电池损坏了,还修复个啥,直接换新的;有人说,我不是土豪,我怕啥,就是要折腾一番,加酸加碱加蒸馏水,强制修复,只要不砰砰砰,我就要浪费大量时间做试验,这是数码人的骄傲;最后说一句,我开玩笑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