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轴承挡片的规格是什么,该如何测量?

楼主(2025-03-05):
这挡片太难拆了,一不小心就能搞坏,

想买几个备用,
但是又不知道规格,
这挡片的规格该怎么测量呢

网友:
净瞎说什么大实话...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网友A:
这个叫做E型卡圈,测量内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做E型卡圈,测量内径

不是圆,内径怎么测?

网友:
测卡口内经……

网友:
这个是E型卡簧,直接测槽直径的大小

网友:
淘宝商家都有说明的!

网友:
一般来说只需要量轴径,卡口部分就小一点,有标准的

网友B:
告诉你巧劲拆,不听非得犟劲整变形了!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巧劲拆,不听非得犟劲整变形了!人才

用一把螺丝刀插入底部,另一把螺丝刀撬一下,好不容易弄下来的

这个是不是算小变形?

网友:
这种卡圈不难找吧,宝一搜一堆

网友:
商家都有说明的

网友:
你不会测轴上的槽直径告诉客服

网友:
哈哈,你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顶贴的人也嘻嘻哈哈,说真话的也有,说假话的也多;大实话就是拿尺子量,真的还不如去问卖家的客服。我告诉你,你这个不用量,安装上就可以使用了,不会掉的。

网友:
你这卡簧看起来就没弹性,,最好的办法,把你坏的,整下形,卡进去,觉得弹性足够,卡进去有明显形变和收紧,那就ok了,
估计是卡进去也会变形,没啥回弹,也就钳子夹紧下,完事,基本都不会掉,注意整形要求平整,对称。
因为这玩意去买一个回来,费时费力费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圆,内径怎么测?

楼下有个图,他发的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