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CTEK MXS25 12V/25A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5-03-05):
体积大,重量重,散热片是纯紫铜的,一堆堆芯片。带桩极温度检测,温度高时自动降低充电电流。
型号是MXS25,220V输入,12V25A输出,有正常模式,供电模式和活化三种模式可选,按键切换。

外观模样:

拆开六个螺丝打开下盖:

拿出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带按键指示灯等

网友A:
竟然用铜散热片,这么良心???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网友:
“有正常模式,供电模式和活化三种模式可选,按键切换。”

功能挺多的。

网友:
电流挺大的,里面还有个铁疙瘩PFC?看样子是铅酸充电器

网友:
  老货 质量还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用铜散热片,这么良心???

确实是的,极少看到这样的

网友:
用料很足,重点部位还做了防水处理!

网友:
用料不错,铜散热器应该多增加点翅膀散热会更好

网友:
看样子是铅酸电瓶的养护充电器

网友:
铜片散热,用料还不错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以前的用料杠杠的

网友:
变态级做工。用料还不错!

网友:
论坛都这么多高货的么?

网友:
这个看着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