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个极复杂的电脑电源:NIPRON ePCSA-500P

楼主(2025-03-05):
今天也来拆个日本产的电脑电源,内部做工可以说达到变态级的,内部四个都有线路板,整个电源内部基本用零件填满了,下面来看下小日子的变态级做工。

这是电源的整体样子,是个标准的AT电源,有24针主电源,4针CPU电源,和显卡及SATA电源等,接口还是全面的。

这是电源的铭牌,日本的NIPRON牌,型号是ePCSA-500P,功率500W,宽电压设计100-240V,各路的功率也标了出,还是比较详细的。

上面还有个小开关,是来控制风速调节的,有高,低两个档位。

电源的背面,模组设计可以换线的,后面那个小插座据说是可控制电池使用,接上电池就可以当个不间断电源来用,这个没试用过。

电源的侧面,有个标贴。

电源的正面,有个电源插座,开关,上面这个盖子估计是电池的接口(没有验证过)

电源的上电路板,是双面板,上下都有零件。

电源的侧面电路板,主要是些开关管和散热器之类的。

另一面的电线板,估计是控制电路部分。

打开背面板后的样子。

这个就历害了,整个电源四周都有线路板,零件几乎占满了电源,零件密度相当高,不知道小日子为何设计这么复杂,做工也相当变态,用的都是日系电容,用料相当了得,用到至今也没啥问题。

网友:
哎哟,这样的坏了修都不好修

网友:
一看就是老货

网友:
确实够变态的

网友:
设计得很紧凑

网友:
确实,也许和那时的集成度相对低也有关系

网友:
AT?上世纪80年代?

网友:
这个是atx才对

网友:
看这风扇尺寸,应该是老货,现在至少是12CM风扇了。

网友:
变态级做工。

网友:
还可以拆下去

网友:
可能是某些特殊领域用的,比如对纹波,EMI要求特高的场合。

老货用料足并不一定是做工好,而是当时条件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比如电源震荡频率低,只能加大输出滤波电容;现在270uF的固态电容定当时470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
确实少见,看不懂

网友:
看起来舒服啊

网友:
时代进步,现在的电源能省则省

网友:
昨天有贴捡的1000的和这个一样

网友:
老货不知效率怎样。高质量长寿命是最大的环保。

网友:
里边东西很多嘿。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