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探王者,战术之最--JETBeam杰特明M37MAX强光远射手电开箱

楼主(2025-03-05):
接触户外手电产品好多年了,提到探险、战术、脑海里过目了好多款各家品牌的热门产品,没有发现有多少值得推荐的地方,直到这款JETBeam杰特明M37MAX的出现,使我眼前一亮。

整体概述

JETBeam杰特明M37 MAX是一款三尾按开关、配置隐藏式TYPE-C充放电功能的战术手电筒。由单节5100mAh21700电池驱动,配置1颗CREE XHP 70.3 HI LED灯珠,最远射程为450米.它采用航空级铝合金结构体,三级硬质氧化处理。光通量覆盖5-5000流明。M37 MAX 头部直径:41.5mm,尾部直径:26.3mm,长度150mm,重量:234g(包含电池抱夹)。M37 MAX 采用新一代IC数字恒流电路设计,智能温控,三种操作模式,IPX8防水和1.5米防跌落结构,攻击头顶端配有三颗超高硬度氧化锆陶瓷珠,助于逃生破窗功能,是一款专为军警、执法、探险及户外所设计的便携战术手电。

包装
这款M37 MAX手电包装显得比较精致,采用硬纸盒包装,正面主要是LOGO和型号、最大光通量以及手电概貌图,侧面磁吸开合设计。

整体配置如下:主角JETBeam杰特明 M37MAX手电一只,内含5100mAh 21700电池一颗,USB充放电线一根,说明书一份,保修卡和证书,战术环、密封胶圈、以及手绳。

细节展示
逆时针扭开尾盖,可以看到商家细心地在电池尾部放置了一个白色绝缘片,这个绝缘片可以更好滴保护电筒电路在运输途中、存放过程中不会接通正负极而意外点亮手电从而造成事故发生。

结合上图可以看得出这款M37MAX手电为双层筒身结构,主要是为了配和三开关设计。尾部白色部分为端面导电接触面,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这款M37MAX可以通过扭松尾部或者头部来关闭手电,重新扭紧即可恢复点亮原来的档位。

头尾双弹簧可以避免使用中震动而导致的接触不良,镀金弹簧具备良好的导电性。由图片可以看出,弹簧末端向内弯曲,这样的设计不会伤到电池负极。

下图所呈现的黑色开关为主开关,主要负责开关机,同样也是战术正向开关,主要在战术配合中产生非声音的闪光语言,以求达到“静音通讯”的目的。硅胶材质的主开关表面有圆形颗粒凸起,就是戴手套也可以方便触摸。按下尾部开关即可点亮或关闭手电。蓝色簧片开关为功能按键,负责档位切换和一键爆闪。白色小按键属于锁机按键和模式切换按键,操作它可以实现在勤务、日常、战术三模式之间切换。整体设计在一条直线上,非常容易在黑暗中操作。双边手绳孔,椭圆形的绳孔经过了细致的倒角,不会对手绳的寿命造成伤害。尾部U型设计,更容易操作。

主开关稍高于尾部U型平面,导致这款手电不能倒立。操作比较容易,三开关互不影响,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操作,都可以运用自如。

M37MAX配置了一颗5100mAh 21700电池一颗。数字恒流驱动电路,5流明续航最长可达240小时。

M37 MAX采用内嵌式Type-C充放电端口,通过旋转环即可露出,隐藏设计可以有效防水防尘防泥沙防碰撞。充电口右侧就是指示灯,指示灯在每次开机自动执行电量检测,五秒后指示灯自动熄灭,通过指示灯可以判断电池电量情况:绿灯常亮代表91%-100%电量,绿灯闪烁代表41%-90%电量,红灯常亮代表11%-40%电量,红灯闪烁代表电量低于10%,请及时充电。不过指示灯隐藏在旋转环内部,还是有些不方便。

充电时将充电线插入充电口,充电中显示红灯呼吸闪烁,充满显示绿灯。充电时电筒可以开启,充电电流2A。

紧急情况下,M37 MAX可以利用放电功能给手机或者MP3等小型电子产品充电,最大输出5V2A,户外旅行时非常有用。在放电时手电可以使用,并且可以打开任意档位。

可拆卸黑色不锈钢双向抱夹,利用抱夹可以放心的把手电卡在包包上,裤带上以及帽檐上,解放双手,不占空间,出行更方便。

采用CREE XHP70.3 HI LED,最高输出达5000流明。配合微橘皮光杯,输出光线更加均匀。

双面镀膜防刮光学镜片,高达99%的透光率。镀膜的作用是减少反射光的强度,从而增加透射光的强度,使看到的物体更清晰,更大限度的利用手电光。镀膜原理是用高电压电子枪将:二氧化锆(ZrO₂)、二氧化硅(SiO₂)、ITO(增加镜片导电抗紫外线)、HT-100(防水膜,防止老化和氧化)……几种药品汽化,均匀分布在镜片表面。
M37MAX攻击头上镶嵌了三颗超高硬度氧化锆陶瓷珠,对于突发、应急事件,可以轻松破窗,逃生救命。

使用晶透技术结合全新数字化光学系统设计出来的光杯,射程可达450米。下图是一杯黄水,由图片可以看出,灯珠居中,没有歪斜,做工细节处理不错。

频闪就是在一个电器的屏幕里看另一种电器的屏幕,另一种电器的屏幕会有一条亮线从屏幕的底部推移到顶部,又从底部出现。这样无穷下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图像在闪烁。眼睛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下会造成头痛和眼疲劳、引发光敏性癫痫病、导致视力下降和注意力分散等问题。下图是使用相机拍摄到的低亮档状态图片,没有发现频闪。

简单测试部分
官方数据:M37 MAX 头部直径:41.5mm,尾部直径:26.3mm,长度150mm,重量:234g(包含电池抱夹)。下图为手持图片,经过实际测试,误差不大。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M37 MAX手电进入极亮档5000流明降档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12.2摄氏度,静态,无风。测试时间5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关于照度及续航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M37 MAX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配置的电池,满电状态,室温,密闭空间,无风。

对于户外活动中,免不了处于高湿或多尘沙的恶劣环境中,手电的密封和防水能力对于保证手电的安全运转和寿命就至关重要。手电的防水问题也是商家所追求的一个品控目标,防水好不好直接影响手电的销量和筒友的购买欲。不过我觉得与防水有关系的主要是商家的品控和密封胶圈的合理配置,毕竟防水又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不过要记得几点,首先放水前一定要检查各部件是否扭紧,密封圈是否损坏,另外不要把点亮很久相对较热的手电直接放进水里,最后水深和放置时间不要超过商家和行业规定。通过测试后各元件工作正常,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下图为极亮5000流明户外动图状态。

M37 MAX适合户外搜索,巡逻,做为一款为军警、执法、探险及户外所设计的便携战术手电,下图可以相对的看一下户外夜射情况。

总结

整体来说,M37MAX做为M37PRO的升级产品,设计优秀,颜值颇高,是一款性能强悍、功能全面的战术强光手电,非常适合对亮度、射程和可靠性有较高要求的用户。加上做工不俗,体验感觉超棒,做为一款专为军警、执法、探险及户外所设计的便携战术手电,我推荐这款M37MAX。如果您正在寻找一款高性能的强光战术手电,那么 JETBeam 杰特明 M37 MAX 绝对值得您考虑。

网友:
光通量覆盖5-5000流明,是不是最高亮度5000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