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佬帮看下,这个4串锂电池保护板可以改3串吗?

楼主(2025-03-05):
大佬帮看下,这个4串锂电池保护板可以改3串吗?怎么改?
-------------------------------------------------------------------------

网友:
12V锂电钻不就是3串么,为毛买这个?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网友:
查下丝印看看

网友A:
改是可以改,拆除一路控制芯片即可但是有必要吗,这种我记得是4块多钱,那种不带均衡的是3块多。我上次坏了焊接下来直接下来pcb烫变形,直接换了。后来想起修一下,一排场管短路了,风枪都懒得掏出来直接用防风打火机烤下来修了一下,原来只击穿了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是可以改,拆除一路控制芯片即可但是有必要吗,这种我记得是4块多钱,那种不带均衡的是3块多。我上次坏了 ...

是的,很便宜。急着用嘛,所以问问。已经再买一块了。

网友:
12.6和16.8端子直接短接就好了

网友:
这个做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