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全彩LED屏幕驱动部分问题

楼主(2025-03-05):
因为老外开源的项目接触到了HUB75接口的全彩64*64的led点阵屏。

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其原理,在咸鱼买了两块屏幕,收到之后其硬件方案为ICN2012行驱动,32扫,同时使用一个74LS138来选择四路不同的芯片,
移位寄存器驱动为MBI5124,现在使用简单的esp32可以点亮led了,但是在实验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
1.程序需要不断刷新才可以点亮行,同时最少需要点亮两行,不能单独点亮一行,我猜测ICN2012中会检测地址线,其地址线的最低位需要在固定时间内不断0和1变换
要不然不能正常开启,这个是我的猜测,但是相关数据手册中没有相关描述。
2.MBI5124的数据在输出显示之后是否就是被清零了,因此需要不断刷新?就是OE在被拉低之后,过一段时间之后数据就消失了,这个是怎么理解呢?
3.能否实现静态点亮其中的一个led灯,或者其中一行?还是必须全部不断刷新?

网友:
我也diy过。知道有些IC不一定合适。挺挑屏幕的。。(有群改国内固件。。)

网友A:
实际应用中要避免静态单独点亮一行,这样容易烧驱动或者烧灯珠,有些灯板硬件设计上用电容隔离了OE信号,用来避免单行静态全亮的问题,所以需要OE一直有脉冲才能持续点亮一行

同时看你的接口信号,如果只有ABC三个行选通,那么64x64的屏 ABC行选通只能选8行,因此想要全屏点亮,需要一次送出4行的数据,分上32行,下32行两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应用中要避免静态单独点亮一行,这样容易烧驱动或者烧灯珠,有些灯板硬件设计上用电容隔离了OE信号,用 ...

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肯定不会有一行固定点亮的,我为了学习其驱动原理,打算从点亮其中的单色一行,点亮32行,点亮整个单色屏幕,然后点亮三种颜色,后面加上亮度控制的混色算法,但是发现第一步就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