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固态优盘突然不识别,怎么办?

楼主(2025-03-05):
因为这个u盘发热太大
所以基本不用
今天拿出来转移资料用
发现出问题了,
换了好多台电脑都是一样的问题
xp试过不行,win7试过不行,win10试过不行~

主控是SM2246EN

症状如下:
1.
插入usb, 电脑右下角正常显示图标,
也有插入声音。

如下2张图

2. 但此时打开-我的电脑- 不显示优盘

3. 打开-此电脑/管理/磁盘管理 也是没有优盘
如下图

4. 过了大约两分钟,就会显示下图这个标志
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试试?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网友:
所有接口都这样?

网友:
发热太大,就不正常吗。怀疑供电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
刷桥接芯片固件

网友:
有可能丢固件,重新量产一下试试

网友A:
所谓的掉盘了,看看质保到期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掉盘了,看看质保到期没

就是在数码买的。
有个两三年了
但是因为发热太大,
而且不能待机(不管用不用都发热,比如插到到电脑上,
立即卸载优盘,但不拔掉,这货也一样发热,跟使用没区别),
所以基本不用
没想到质量这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数码买的。
有个两三年了
但是因为发热太大,

其实不是质量差,是这个方案搭配有问题,东芝15nm的颗粒漏电率偏高,46en的bch纠错吼不住,需要上ldpc纠错的主控才行比如ps3111,如果想稳定使用,建议搬板ps3111

网友:
大佬给了方案

网友B:
短接rom那两个小洞洞,再插上电脑, 用2246en开卡工具扫描下,看下工具能不能识别,如果工具不能识别,说明主控虚焊了(插上电脑有那个小图标说明桥接是识别了的),如果工具识别了,看一下颗粒id是不是齐全,如果id不齐全,那颗粒虚焊了。如果id齐全,说明颗粒焊接没问题,那就设置下  测一下缓存,如果缓存测试不过,那么主控或者缓存之一都有可能虚焊了,这个时候要么去重新焊主控或者缓存,直到缓存通过,就可以重新开卡了。   如果缓存测试通过  颗粒ce齐全,那就是掉固件了,重新开卡,说明你的颗粒可能已经快不行了。

另外说一点,西装大佬说的15nm颗粒容易漏电,我是不赞同的,之所以流传15nm  容易挂,我想是之前那些玩啥啥背锅的,因为15nm颗普遍速度都很快,他们去买那些艹废盘拆的颗粒,因为速度快,写的也多,用挂了,剩下的颗粒寿命无几,然后他们拿来拆颗粒用,没用多久,彻底挂逼了,然后他们得出了结果15nm短命。哈哈。出了名的就是闪迪05466   那是46xt的锅,写入放大很大,所以闪迪x400s的坏盘颗粒基本上是被干挂了的。不仅是闪迪x400s   创见410k也是采用的46xt➕闪迪15nm  写入放大十几倍,那种坏盘也不用想,颗粒80%是被炸干了的。就算到你手上跑圈能过,寿命也是所剩无几。而同样的颗粒创见420k  370s有的盘也是用的 1d03  1d04的创见编码的15nm闪迪mlc.你见过几个坏盘。
而且2246en+15nm闪迪 东芝的颗粒去看下
威刚工业级isss332  2246.en+15nm闪迪
创见370的一些msata  m.2 创见工业级420k
2546en+闪迪15nm
宜鼎宜鼎就更不用说了,2246en+15nm东芝多如牛毛
atp  多如牛毛
还有美国那工业级stofly的都是2246en+15nm
你们见过的坏的有多少,甚至威刚创见很多都是32g的  也没见写坏
我手上有创见420k 的 威刚isss332 写入2000多pe的  现在放了一两年了,信不信拿出来现在还好好
ldpc只对tlc qlc那些有续命的作用,对mlc没啥鸟用。
15nm真有那么不堪,人家厂家是傻子,还继续生产,还用在工业领域吗。你相信谁,创见的420k能标3000pe.是会负法律责任的   你信谁。你如果觉得闪迪15nm上2246en  做不到3000pe   你去买100万创见420k拿回来疯狂测试,没到3000pe你去告他虚假宣传,退一赔三   你能赚300万。你有信心去吗,去年我上淘宝买主板,芯片组虚假虚假宣传,卖家很强硬,不进行退1赔3的承诺,被我告到法院,500多块钱的主板,最后赔我3000叫我撤诉。   所以你有信心15nm➕2246en.  活不了3000pe你去买一百万,10万一万也行,法律问题根本不用你操心,他虚假宣传跑不掉现在,你敢去吗
ok个人观点  勿喷

网友:
先用量产工具看能不能识别出来,看下ce有无问题。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2246en陪nw755也是巨烫,还好用到现在还没坏。我跑rdt都跑过十几次了,ecc最低只能跑12才能过,跑11都过不了。

网友:
支持11楼的方法,我的l95b颗粒也还行,主要是原盘的写入量并不大,好多拆机的东芝ddl,efl颗粒都是被磨穿了,漏电厉害,另外有的板子设计不太好,容易掉固件,以后有时间再试试去配58xt,看看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接rom那两个小洞洞,再插上电脑, 用2246en开卡工具扫描下,看下工具能不能识别,如果工具不能识别,说明 ...

这是我以前一个8贴0dfl结果,先用了几个月,后来突发奇想,打算跑个rdt,用ecc20来测15nm的,这个结果已经很好了,不过要说明的是,这块46en板子好像是威刚出的,品质很好,板子的好坏对测试结果也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以前一个8贴0dfl结果,先用了几个月,后来突发奇想,打算跑个rdt,用ecc20来测15nm的,这个结果已 ...

对自己的颗粒来源有信心,寿命有个大概了解,根本不用去跑rdt,原厂坏块表就是厂家专业的rdt结果。寿命到了直接扔。软件的rdt功能都是为野鸡小厂准备处理辣鸡颗粒的功能。现在沦为了坛友们检测体质甚至是寿命的功能了,哈哈哈

网友:
来吧,写入2000多pe的  闪迪15nm+2246en,时格差不多两年,从新体检。他的寿命很差吗。这还是群友们看不上的创见白片,如果有的杠精硬要扯我又没做老化测试,好,记住通电次数,我也不和你扯什么高温老化模拟,我就直接放三年。我们再来看。知道创见为什么敢写3000pe了吗,你以为人家随口说说不负法律责任吗。扯远了,告辞

网友:
这个颗粒用过,是从两片创见的msata上拆下来的,正好合并贴在917的板子上,没跑过rdt,但是感觉不错,存了好久的数据测试也不掉速,后来被别人要去了

网友:
估计颗粒不行了

网友:
找数据恢复 ,smi 应该好恢复数据,就是价格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