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用电流大点的行不?

楼主(2025-03-05):
电压一样,只不过电流大些,会不会烧机(☉_☉;)⚡️

网友:
有什么不行的?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网友:
没事,直接用,效果更好

网友:
实际电流由负载决定的

网友:
只要电压相差不大不会有问题。笔记本里面有dc-dc电路,不可能直接用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适配器电流越大越好,这只是代表这个适配器最大能提供多大电流,类似一辆好车最快能跑200迈一样,实际电流由笔记本自身决定,类似你开着那辆车开多快由你自己决定。

网友A:
假货很多,确定是正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货很多,确定是正品吗?

裸了就知道了...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网友:
好贴,成色看着不错

网友:
电流可以大,不要小。电压尽量比配比较好。

网友:
功率留有余量是好事。

网友:
小的不行,大的随便用

网友:
只要不是山寨货,电压一样,电流越大越好。能问出这个问题只能说明楼主真的是一点电子的常识都没有,难为楼上的各位大佬了!举个例子,适配器给负载供电好比一个人搬东西,正常的话一个小孩能搬动5斤重的东西就够了(好比输出电流5A)。一个大力士最多可以搬动100斤的重量(好比输出电流100A)你非让一个大力士过来搬这个5斤重的东西,难道他非得用出100斤的力气去搬这个5斤的东西??最大输出电流代表它有那么大的输出能力,并不是一直就输出那么大电流,负载需要多少就输出多少,只要不超过最大电流就行!

网友:
大马拉小车会影响车吗?小马拉大车才不行

网友:
电流大点反而更好

网友:
输出电源大是好事啊,只要电压合适,

网友:
不会,你家电脑电源多少w?烧了么?

网友:
类似提问:我空调插座是220V16A的,可以插220V10瓦的充电器吗?

网友:
电流大的更安全没事的用吧。

网友:
电流大点说明适配器带负载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