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胜利示波器VC2100A,垂直和水平衰减不对,求图纸或者维修高高手

楼主(2025-03-05):
朋友寄过来一台带包装的胜利示波器,垂直和水平衰减不对,两个通道都是一样的,整机感觉就是套的固纬的壳,本来以为就是简单设置的问题,结果打脸了。求相关电路图或者维修高手,谢谢!

网友:
好 我就刷刷评论而已

网友:
我是不懂帮顶。

网友:
没明白,水平是时基没有衰减什么事儿。
垂直衰减有问题,你指的是垂直线性不好还是垂直衰减有问题?两个通道都不好往往不是衰减有问题而是扫描部分有问题。
你这图都不知道你量的什么,是校准的方波吧?得一步步说明,垂直的0点位置在哪?水平,垂直设置是什么?耦合方式?才有可能让人看懂故障现象,否则没法给你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