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家乐热水器一个神奇故障原因求解

楼主(2025-03-05):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热水器故障,就是点火启动困难,点不着火,或者点火成功一会就熄灭,报E1故障。已经排除是水压、温度感应探针的问题,后来发现我只要不盖热水器外壳就正常,或者把外壳翘起来增加通风就正常,但热水器的所有通风口都正常啊,风压开关也正常,求故障可能原因

网友A:
就是风压开关的问题!

网友:
1、热水器安装的地方离别的墙或物体太近,导致进风不畅。2、外壳与主板连接排线有折断接触不良。3、外壳与主板连接排线插座虚焊

网友:
有可能是水膜  有可能是风压(插电的带强排的)

网友:
通风不好导致风压开关不能完全开启吧

网友:
二楼替我说了

网友B:
试试清扫一下发火盆表面,再检查强排出风口阀门是否能正常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风压开关的问题!

我是这样测试的   没有把风压开关的连线从主板上拔下来  万用表翁鸣档   测试微动接线柱的电阻不足矣接通万用表的翁鸣档    然后打开热水器,  这时候翁鸣档响   电阻显示200欧姆左右    不知是不是风压开关问题。 实在不行我今天把这个接线柱短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清扫一下发火盆表面,再检查强排出风口阀门是否能正常打开

火盆清理过   出风口阀门我晚上检查下

网友:
不一定是风压开关的问题。上次我修的那个博世壁挂炉也是这样的情况,建议楼主清扫燃烧室、电机,必要时更换比例阀。因为灰尘太多,会引起这种故障。也是这个壁挂炉,前年就是时而燃烧正常、时而报错,最后发现是比例阀里面因长期使用,黑色的碳化物质堵塞出气口,如果敲一敲,就会正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传感器了?

网友C:
肯定是与风压检测有关系

网友D:
一个已正常使用一段时间的热水器,出现这个问题,一般首先要查风压开关,触点最易失效。但-----“只要不盖热水器外壳就正常,或者把外壳翘起来增加通风就正常”----我给的检修思路或建议是:某个隐患被外壳安装给激活了!检查一下外壳周围的连接环境,是否存在一定的翘曲或变形,它引起某个器件的状态发生改变!(如风机转速变慢、感应针连接松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与风压检测有关系

不是,风压开关检测了没问题,我把导线接出来人工操作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已正常使用一段时间的热水器,出现这个问题,一般首先要查风压开关,触点最易失效。但-----“只要不盖 ...

都不是的,风压也检查了,也没有短路,断路,我现在的做法是把外壳底部开了一个槽,加强空气流通解决了,但根本原因不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是风压开关的问题!

这就是正解!!!!

网友:
就是风压开关的问题,清洁一下通风通道吧!

网友:
学习,等看最后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正解!!!!

不是风压开关问题,我直接把风压开关的导线接出来手工操作也不行    现在是把热水器底部开了个槽   增加进氧量恢复了   但具体什么原因不知晓       燃烧槽也清洁过

网友:
与风压开关有关系,但不是风压开关的问题,而是风室的密封不好漏风,导致风小不能打开风压开关。
我修过一个热水器,换个风压开关就好了,但过不久又出问题。
后来仔细检查发现,厂家在风室的壁上打了一个小螺丝孔,但不知为什么这个孔又没有拧螺丝。
我把这个孔用胶带封了,又换了风室的密封垫,发现原来说坏掉的风压开关都可以正常使用。如今几年了,一直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