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10多年的感应开关 灯泡不够亮了 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5-03-06):
看着其貌不扬,比我高价买的堆料拓安达感应开关质量要好,一不注意用了10年以上。

平时搭配白炽灯使用,早两天白炽灯烧断丝了,我胡乱搭了一下灯丝。装上亮了一下马上又烧掉了,感应开关也不行了。装啥灯泡都只能亮一半,通电常亮,节能灯只能闪烁启动不了。

网友:
根据描述,搭的灯泡,烧了,然后就只有一半亮,超功率了,能感应能开关,那么推测一般是可控硅及其配套元件的问题

网友:
可控硅损坏的可能性很大。看样子像BT131-600

网友:
现在是不是  上电就亮? 要么控制芯片 要么可控硅

网友:
用LED灯泡更节能啊。

网友:
看看挨着电容的那个三极管

网友:
这个不能用LED灯泡啊

网友:
电容容量查了吗?

网友:
它自身的供电有问题吧!换CBB试试

网友:
我有个也坏了,是灯烧了

网友:
换个电容先试试

网友:
怎么还在用白炽灯

网友:
白炽灯泡都不好买到了吧

网友:
检查电容,
其次,这东西用白炽灯不如LED灯

网友:
能用十年,很是超值

网友:
超功率,伤到了

网友:
搭接灯丝造成功率超标,应该是可控硅出问题,更换修理

网友:
可控硅未完全导通,查查触发部分

网友:
应该没问题,只能用白炽灯吧,,,

网友:
红色CBB电容可能老化了容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