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根USB充电线,怎么输出是5V?

楼主(2025-03-06):
构造简单,测电压似乎是直接输出5V,接入18650电池,灯也不亮,是神马情况?

板子标的是3.7V输出,怎么输出5V了?

直接上拆解图

楼主:
输出 5V,要想安全充电只能改造了,于是花了点时间改了下。。。。。。

网友:
就一个3.9欧电阻限流的傻充,你还指望它输出4.2V的电压?
指示灯不亮估计是三极管或者LED损坏。

网友:
我有好几个,玩具上带的,可以充电,就是加个电阻。

网友:
实际上就是5V输出,给玩具电池充电的

网友:
这还18650.。。这玩意就靠保护板停止充电,有很大的风险的。。。
遇上没有保护版的18650那就过充呵呵呵了

网友:
一个电阻 一个LED

网友:
这有点危险呀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给遥控飞机充电的!

网友A:
加上负载就成3.7了

网友:
这安全性太差,电池废得快

网友:
确实是个傻充,没有什么保护措施,还是不用为好。

网友:
就一个电阻限流啊,连个二极管都不舍得用

网友:
一个4056都不舍得用了

网友:
限流电阻加三极管稳压外围,连4055专用芯片都不用。

网友:
很多小朋友的玩具都有类似的充电线,我家里都攒了几个了,以前烧熔了一个,安全性堪忧

网友:
里面集成个4056,成本也不会高很多吧,他们就差这点成本?还是就挣这点钱?

网友:
就这,不靠谱的充电线,假

网友:
专用充电线,检测一下LED是不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负载就成3.7了

应该不会,剪掉线直接搭到4V的18650测过两极电压一样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