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正品松川继电器拆解(832HA-1A-F-C)

楼主(2025-03-06):
早年做变频器开发的时候,实验室剩下的很多物料。其中就有松川832HA-1A-F-C继电器,额定电流40安,相当的猛。

我们采购的都是正规渠道来的正品,正品的批量采购价格差不多10块钱一个。拆一个看看,跟网上那些便宜货对比一下。

底下打了一圈硬质防水密封胶,这一圈胶用螺丝刀都很难破坏。整个继电器内部跟外界是隔离的。

剥开外壳的这个已经是十几年前拆的,中间的银质触点已经有硫化发黑,两边是铜触点,铮光瓦亮。

我拆过四五块钱的那种假货,它的触点面积只有正品的一半左右,而且很薄。不过假货样品早就丢弃了。

网友A:
謝謝分享  不错,想拆触点,给微波炉用。。

网友:
我们公司产品上都是用的这个品牌的,以前上海有工厂,应该是台湾的品牌。质量过硬很少出现继电器正常使用坏掉的

网友B:
看来银还是没有铜靠谱!

网友:
看起来质量不错

网友:
看来正品还是靠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银还是没有铜靠谱!

触点的接触面明显是镀银的,都能看到银色了!

网友:
10块好贵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继电器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质量一般,触点是铜的。

网友:
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10元一个的确实质量可以,这种继电器我接触得不多,平时维修中12V四脚、五脚的比较多,也不怎么耐用。

网友:
确实是正品

网友:
都是铜基的上面一层,银导电好但不耐磨,以前是氧化铬银,为了环保现在用氧化锡银,感觉没氧化铬银耐用。

网友:
触点到底是铜的好还是银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  不错,想拆触点,给微波炉用。。

紫铜触点一般,好的是铂铱合金触点,最好是固态继电器没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银还是没有铜靠谱!

氧化银跟纯银的导电率相差不大,银触点发黑基本不影响使用。

网友:
触点个头好大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