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11重摔后不开机~硬盘PCIE总线RX断线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03-06):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一位美女英语老师的iPhone 11重摔后(口头问说是拿手机使劲拍桌子了)时不是自动重关机,开机困难

手机送修时无论多长时间已是无法开机了

拆开屏幕,里面挺干净,仅有少许指纹灰尘,电池边上有摔后的拉扯轻微变形

主板先上电高精度数字稳压电源,上电电流正常,按开机键后电流定在160多mA,推测可能会是CPU摔虚或断线、硬盘摔虚或断线等

先拆下屏幕

看看外壳,靠主板这边有轻微弯曲

拆下主板

把主板的防水泡棉撕下来

看看主板是否有弯曲,这弯曲度算是正常,虽然重摔过

由简到难,先排除硬盘相关的问题,撕下硬盘上面的石墨烯贴纸

由于是双层主板,把主板用高温胶带随意绑下,避免拆硬盘时高温使上层主板脱落,快克861直风枪拆下硬盘

主板硬盘的焊盘除胶拖锡后,发现有一个焊盘已脱落,估计就是它似断非断了,后面彻底断了开路了

飞线接线接好脱落的焊盘后,又发现旁边一个焊盘也是松的,于是弄掉后再飞一根

看看点位图,这两个点位是差分信号RX P与N两个网络

硬盘植好锡,我用的是日本进口的千住锡膏

硬盘焊接前来个合影

焊好的样子,单板上电测试开机,开机电流正常了不会定在160mA,再装屏也有了显示(忘记拍照)

把主板上的刮花的贴纸撕掉,表面清洗干净

主板贴回防水泡棉,石墨烯贴纸也贴上新的

主板另一面贴纸无损

主板装回机壳中,电池及前摄组件提前有做过保护的

装上屏幕,清洁好内部,保持相对的干净

开机进入系统连上WIFI,已是凌晨3点多了

完美修复苹果11重摔后不开机,100多G的资料也保住了,英语老师,手机居然都是english语言

测试完基本功能都正常,充电的图片也来一张

END

网友:
新鲜滚烫的技术贴,能让英语老师用水果11拍桌子的绝对是非一班人类!

网友:
虽然我不是英格利希老师,当年用苹果时选的也是英语

网友:
来看美女英语老师,没看到,很失望;顶个贴就行了;我拿苹果手机砸核桃,也没坏啊,她这拍桌子的力量有点大啊,多亏不是练柔道的体育老师,哈哈。

网友:
英语的界面,还是不太习惯

网友:
轻松秒杀啊

网友:
这是上课摔到桌子上了吧,发火了,哈哈哈

网友A:
刚刚捡了个11,没有密码要怎么退出ID账号?

网友B:
听说苹果换成英语界面会少一些无聊的信息,我换了几天也没发现有啥不同啊,12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苹果换成英语界面会少一些无聊的信息,我换了几天也没发现有啥不同啊,12mini ...

应该是,而且相对其它语言还要快一丢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捡了个11,没有密码要怎么退出ID账号?

想多了,最好能还给机主

网友:
有这个技术可以开店赚钱了

网友C:
应该给一圈防水胶清干净换个新的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给一圈防水胶清干净换个新的上去的

手上没新的胶了,防水胶也只能防个灰尘

网友:
大佬技术力MAX,英·国·历·史 美女老师的资料保住了!

网友D:
大佬手到病除,快速定位,厉害。
看来我以后也要小心点少失手掉地上了,去年某次摔了下把外接电池壳的排线摔断了。

网友E:
这机只有5g空间了,就算修好,估计也很慢了,好在是15系统,还可以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只有5g空间了,就算修好,估计也很慢了,好在是15系统,还可以用一下! ...

已告知老师清出大量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手到病除,快速定位,厉害。
看来我以后也要小心点少失手掉地上了,去年某次摔了下把外接电池壳的排线 ...

摔了不是100%会坏的,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