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报警器怎么维修,隔一会就“滴”响一声

楼主(2025-03-06):
铁铁们,图片的燃气报警器有故障,隔一会就“滴”响一声,灯不变,还是绿灯。

其他都正常,自检和亮灯都正常。

请问哪里故障,怎么维修?谢谢

网友:
看不到背面板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换电源电解试试

网友:
供电电压:AC 220V,没电池

网友:
更换一下试验按钮试试,有可能内部受潮。

网友:
电量低要换电池。

网友A:
供电是AC220V,那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
先看看说明书,滴一声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写的话,打客服电话问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是AC220V,那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
先看看说明书,滴一声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写的话,打客服电话问 ...

+1,说明书很关键...

二○二五年三月六日

网友:
这种自己都坏的玩意还指望他给报警吗?保命的东西还是找靠谱的吧。

网友:
减配严重!修好也不敢用的

网友:
蜂鸣器线路查一下,响一声如果没有特殊含义,哪就可能线路受潮或有个别元器件性能不行了

网友:
你这是没电了

网友:
是不是提示电池快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