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铁塔电池USB转485接线方法

楼主(2025-03-06):
铁塔电池USB转485接线方法是不是如图所示的接结方法?新手感谢大家赐教!!!

网友:
AB接反重新接一下也不是什么大事

网友:
对的,六针线序是A1B1 GND GND B2 A2,两头是A,紧接着B,中间是GND

网友A:
AB接反不会影响任何,没反应而已,如果没反应就检查一下

网友:
已经有对照图了,还要问,是不是让别人给你壮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接反不会影响任何,没反应而已,如果没反应就检查一下

谢谢!视频说不能接反,这里大神多,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视频说不能接反,这里大神多,感谢!!

485接反又不会出什么事,大不了反过来在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