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随身WiFi烧元件简单维修现在都是电子sim卡了哇

楼主(2025-03-06):
随身WiFi烧元件简单维修现在都是电子sim卡了哇
同事的,说是发烫,也是见了鬼了,一年流量,还有两个月才到期,结果坏了。
用桌面USB,直接到4.5a电流,瞬间臭了

小仓库里随便找了个6脚芯片死马当活马医,嘿,肯定不通电

好在能看到点丝印,淘宝直接能搜到,顺便找了下芯片名称,ETA2842S2G,丝印是BH后面随机

手抖了一下,连边上的电阻都给焊掉了,后面去锡渣里找到。。。

通电,有电流,亮灯

手机能搜到,居然还是WiFi6的

因为没有技术,所以屏蔽罩是暴力拆下的,之前拆屏蔽罩就把芯片拆爆锡了。用电烙铁加焊锡稍微恢复

继续测试,就怕修复过程中嗝屁

开始以为没有sim卡测试不了。,

后面才知道,内置电子sim了,再看下别人家的随身WiFi,连卡槽都没有,这货还算良心。

没事把玩了一下,在手机信号都不好的办公室,这随身WiFi的网速还是挺快的!

U口也松动了,加锡处理,结果壳装不上了

破坏塑件后,可以卡住

然后就是恢复外观。

把玩了一下,还挺省电的。

还给同事。

网友:
不错呀,给修好了

网友:
还好看到烧爆的芯片,不然要费劲

网友A:
新鲜出炉,这玩意淘宝可以白嫖的,白嫖个改个串号可以插自己卡

网友:
中兴微方案

网友:
随身WIFI还是省电。用两节电池可以24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鲜出炉,这玩意淘宝可以白嫖的,白嫖个改个串号可以插自己卡

额,我没关注这个,有坛友嫖了,但我对随身带不方便,不喜欢。

网友:
是不是可以再插个卡成双卡的?!

网友:
这个不插SIM卡能当无线网卡用吗?

网友:
可以,折腾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没关注这个,有坛友嫖了,但我对随身带不方便,不喜欢。

之前搞了两个带电池的也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鲜出炉,这玩意淘宝可以白嫖的,白嫖个改个串号可以插自己卡

怎么搞,想搞个备用

网友:
牛逼呀,这也能修好!

网友:
有卡插槽,可以白嫖来用自己的卡

网友:
烧掉的芯片应该是电源管理,是将5V变成3.3V,这种随身卡很多是eSIM卡的,目的是便于充值管理,因此才有各种套路。只要看到低价大流量的统统是个坑。

网友:
修好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牛人,这么小电阻也能焊上

网友:
恭喜修复,近来我焊接时也是手抖,看来已经不适合再维修了

网友:
我现在看到这种情况,是直接“投降”。因为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楚,手又抖。没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