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实验一下老荧光管,问题不少

楼主(2025-03-06):
这个是我搞错了

这个管子我觉得质量有问题,点亮字段的附近都会微亮,别的管子就没这个问题
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

问题不少,这种管子不好玩,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第一次见啊

网友A:
这个古董阿,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古董阿,没见过.

不会吧,没见过

网友:
这个还不便宜哩

网友B:
真空管电子器件也是容易老化的,主要是体积大耗电多

楼主:
是的,不过我的没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管电子器件也是容易老化的,主要是体积大耗电多

耗电倒是没事,拉动鸡的屁嘛!

网友C:
一段就80mA?那不就是电老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耗电倒是没事,拉动鸡的屁嘛!

应该是狗的屁,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段就80mA?那不就是电老虎吗?

哈哈,我去,你想炼钢啊

网友:
返璞归真了

网友D:
我想看看使用这种荧光管做显示时的面板模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看看使用这种荧光管做显示时的面板模样。

没面板,有面案

网友:
这个灯条亮起来非常漂亮,好像就是容易老化

网友:
颜色很好看

网友E:
传说中的辉光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说中的辉光管?

辉光一般都是橙色的

网友:
跟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
还是这种成品玻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