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法拉电容点焊机电流是不是比变压器的低?

楼主(2025-03-06):
论坛里常见的是拿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点焊机
而常见的电容点焊机是两个2.7v3000f串联的法拉电容

就这两个最常见的规格比较哪个电流更大?能点更厚的镍带?

我一直都是弄mos管+电容版本的,坏了一个,对变压器点焊机不是很了解,想学习下。

网友:
各有千秋吧!看工艺档次了!
这个东西就是大力出奇迹!只要舍得堆料,效果都不错!

网友A:
变压器确定的情况下,当然是两个2.7v3000f串联的法拉电容电流大,但是对电容要求高,且要求有保护板和控制板,微波炉变压器内阻固定,设计时最大功率2000W,一般工作在交流220V,那么做成的点焊机输出电流最多在1000A以内,而新的法拉电容输出可达2000A电流。

网友B:
理论上是会低一点的,纯铜内阻肯定是要比电容低的多!

网友C:
变压器的皮实,控制简单。
电容的,据说效果好,没有尝试过。

网友D:
建议用电容的,体积小,电流大,我的这个最大可以0.15镀镍叠0.15紫铜焊接

网友:
电容的电流大,控制难度大,时间长了,容量会减小的;变压器的好用,就是太重了,其实很多电焊机,也带点焊功能,我们这里称谓:碰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确定的情况下,当然是两个2.7v3000f串联的法拉电容电流大,但是对电容要求高,且要求有保护板和控制 ...

变压器纯铜内阻低会不会瞬间电流比电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皮实,控制简单。
电容的,据说效果好,没有尝试过。

我就是电容点焊机,点0.15镍带叠加0.1铜带轻轻松松,更厚的也肯定可以毕竟只开了一半档位。但是控制板坏了两次了,想着是不是换个皮实耐用的变压器款,就是没用过也不懂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电容的,体积小,电流大,我的这个最大可以0.15镀镍叠0.15紫铜焊接

我自己弄的,轻轻松松0.15镍叠0.1铜带,档位还只开了一半,就是控制板坏了两次,想着是不是换成皮实耐用的变压器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会低一点的,纯铜内阻肯定是要比电容低的多!

这个跟变压器有关,一般的800瓦微波炉变压器电流比不上3000F两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跟变压器有关,一般的800瓦微波炉变压器电流比不上3000F两串的。

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
比变压器的电流大

网友:
正常情况下超级电容的内阻更低输出电流更大些

网友:
还是看评论能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皮实,控制简单。
电容的,据说效果好,没有尝试过。

焊点好看点

网友F:
经常使用的话,建议用纯铜的微波炉变压器,用2个800W的,皮实耐用,效果不错,远离炸管的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常使用的话,建议用纯铜的微波炉变压器,用2个800W的,皮实耐用,效果不错,远离炸管的烦恼。{:01 ...

两个变压器,串联好?并联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弄的,轻轻松松0.15镍叠0.1铜带,档位还只开了一半,就是控制板坏了两次,想着是不是换成皮实耐用 ...

更换坏了控制板费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更换坏了控制板费用多少??

到没有多贵,几十元,主要是提心吊胆怕炸管,虽然一直没炸,哈哈。所以想着是不是搞个变压器版本的一劳永逸远离炸管